新手求教,电调ABC三相位和2212电机的红蓝黄三线怎么连接啊

楼主(2012-06-14):
新手求教,电调ABC三相位和2212电机的红蓝黄三线怎么连接啊。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
任意接,然后根据你需要的转向,如果转向正确就好 ,转向不是你需要的话再任意更换2根的接线就OK
A/B/C 总共6种组合  ABC  BCA  CAB   这三组其实是一个方向   ACB  BAC  CBA 这三种又是一种方向  你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哥们指教。是要确定好了转向再把热缩管包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哥们指教。是要确定好了转向再把热缩管包紧吧

用热缩管包紧,难道你不打算拔了?这个要用香蕉插头连接的。

网友:
图片网上找的 不是很清楚   母头是全包  公头是只包后半部分    每次用的时候就用上面说的方法确定转向就可以了 没必要包成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接

网友:
 服了简单一句 怎么接都行 随便调2根就改变转向 3跟都调 转向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样接万一露出点母头会不会短路啊,技术是不是要求很过硬啊

网友:
 露一点一般碰不到 要是露的多就要处理下了

网友:
随便接拉反了在反过来,不回烧的,电池线别接反了就OK

网友:
这种常识也值得问啊?当然是全部6根线接在一起啦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2012-07-22):
初级电工

网友:
坐沙发的 讲个 非常好 有时 都把最基础都忘了 非常及时的提醒

网友(2013-07-24):
重新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