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请教前辈~关于油门和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请教各位前辈,油门曲线是指在油门舵杆%0,%50,%100上设置L.M.H你想要的油门数值以改变这3点原先的输出值,也就是转速是吗?
螺距也是和油门同样的道理是么?但是想问改变螺距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螺距和油门的实际关系?

楼主:
再顶~~~~~~跪求前辈

网友A:
老贴很多,翻一下吧

网友B: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含义
这个所谓的曲线就说你摇杆从高到低所给的信号大小,也就是说 你如果推50%,油门曲线的中点也在中间的话,遥控器给的信号就是最大动力的一半,螺距也是同理,螺距的大小也和这一样,至于螺距最低和最高点多少度,这个看怎样调机器了, 基本上油门和螺距的关系是同步的, 油门只管转速,而螺距是让螺旋桨的角度改变而让飞机有升力,螺距变大的同时,需要的扭力同时也在增大,所以在增大螺距的同时也需要增加油门!

网友C:
油门是转速,螺距是大桨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