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懂电子的模友

楼主(2012-06-15):
本来是想发到舵机区去的, 无奈看看那里的人太少。就凑个热闹发到这个区域来。我的舵机-扶他吧 3305。一个三极管坏了,今天去电子市场了问了一圈没有找到,不是没有,是对不上号,三极管上没有具体的型号。只有: DN 0E的字样。这个怎么知道三极管是什么型号?还望电子达人能帮我看看,这个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谢谢啊!

网友:
烧成这样不一定仅仅外表烧毁的这个元件坏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网友(2012-07-28):
回复 楼主:

可用贴片的2SD882和2SB772来修理,淘宝上有售(估计邮资会比元件贵)。
882是NPN型的三极管,772是PNP型的三极管。
将烧毁的管子拆除掉后,用表测量三极管的焊盘(电路板上的焊点),三极管E极接电源正极(5V)的位置上焊接PNP管,三极管E极接负极的位置焊上NPN管即可。
另:若采用882和772嫌体积大的话,可用贴片的8550(PNP)和8050(NPN)修理。
8550和8050的驱动电流为1.5安培。
882和772的驱动电流为3安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玩的太狠了点,要认也不难,只是光从图片?看你吧,值得折腾,就找找我,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几年前哥哥我为了看FUTABA的无刷舵机,花700多买来直接解体。

网友:
我也想找个懂电路的人教教我!QQ423119792

网友(2012-08-30):
直接扔了吧

网友:
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遥控器和发射模块之间的信号线的内容!怎样能够做一个发射电路之前遥控其部分的信号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