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我配的船~ 变态的!

楼主(2012-06-15):
各位前辈好 玩船我是个新手~   为了变态! 我买了个O艇85CM的~   电机选用 豹子的5682,可大了,找不到匹配的电机座 打算自己加工个  轴是软轴 4.76MM的 !  麻烦就是1  电机架,2 连轴器放不下电机,电机轴粗!    哈哈自己搞定这些要花费好多时间了~  改天有进展再上图~  我平时玩的都是电动车改装,这回进入模型领域改装!  顺便问问 有没有人拿过56系列的电机玩船啊?

网友:
85的O 就算是装上去了5682 也跑不快 1、那么大的电机重量肯定很大,2、大电机的KV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你要用6S来推动,这又增加了重量,56系列的电机装在1.3m的汽油船上面是可以的 至于你的85O 装上去了也跑不快!这是必然的 因为超重!

轴系用6mm的吧 浆用48以上的 速度或许会让你满意 但是不会变态 85的要想快就用3674 436的浆 4mm轴系

网友:
我!!!!
装1.2米O艇,速度秒杀一般的汽油机

当然耗电也是秒杀的,2分钟!

你的船,3764都可以了,浪费了

网友:
还有电调 你应该配多大的电调哪 250A以上的吧 一个电调 船用电调正常是大于电机的电流1.5-2倍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
3764 电机  180A电调  4毫米硬轴系 6S或者4S 40-50的桨,要综合考虑,既要转速也要重量,才会好速度
一味追求电机,忽略电调电池,还忽略重量,肯定不行的

没玩过这个尺寸,玩过65 O  ,汽油改电,重量很重要,电池永远超过电调电池

所以先选电调,然后电池,最后电机

船体也很重要,制约你的速度,当你达到一定速度,限制你的只是船体了和你的技术了

网友:
没有变态的配置,只有变态的速度,加油吧!

我装了甲醇船75  O艇,只希望有60的速度,虽然引擎可以提供38000转的转速,和接近3P的马力。。。。。。。。。。。。
有60我很满足了,可以秒杀很多同级别同配置的船了

楼主:
哈哈,大家各有想法,电调电池我都知道,我是玩电动车改装的,我的电摩速度都跑130左右了……我先试试照着我的想法改这船试试,看能怎么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家各有想法,电调电池我都知道,我是玩电动车改装的,我的电摩速度都跑130左右了……我先试试照着我的想法改这船试试,看能怎么跑

不知道你的打算配多大的电调,按照你上面说的电机尺寸你这电机KV值应该低于1000KV那想跑起来要上12S那就要用高压版的电调,现在高压版的电调最大有300A的但是价格不菲要300欧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电机还不算变态的,有人用过可乐罐这么粗的电机跑船的

网友B:
LZ不是我打击你,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现在评论没意义,等人家改装好了再来说到说到.

网友:
图片贴上来啊。

网友:
就像塞斯纳装喷气式发动机.................,后果很喜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还不算变态的,有人用过可乐罐这么粗的电机跑船的

哈哈,对,国外用的电机更大……我主是做电机架,麻烦死……要想好,设计好拿去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是我打击你,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

哈哈,能打死蚊子就是好炮!不担心,一切都可以折腾,船身不行换,电调不行换……总之必须折腾起……

楼主:
大家不急啊,我配件都刚到,现在发图没意义,我先弄好电机架先……

网友C:
必须烂尾。。。。。你电机扭力是够大。。。但是6S 配KV1000转速还是低了,想用大浆弥补反扭力大了,上12S电调成本又高了。。。没啥意义。。。无非是一条堆钱也跑不出速度的船。。。

网友:
提醒楼主下,这个电池上1.2米的汽油O艇改吧
不过也只是爽下速度的快感,你跑不起的
电池太贵太贵

我的米级电O,还没空测试速度和牌视频,弄完装回汽油引擎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我只能说,真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烂尾。。。。。你电机扭力是够大。。。但是6S 配KV1000转速还是低了,想用大浆弥补反扭力大了,上12S电调成本又高了。。。没啥意义。。。无非是一条堆钱也跑不出速度的船。。。

哈哈 我第一次嘛~    不管怎么样 努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只能说,真有钱

呵呵  我的收入也不高~ 一句话 往死里搞~  使劲折腾!

网友D:
水平都是折腾出来的,玩嘛,不要太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都是折腾出来的,玩嘛,不要太计较!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E:
只能算是变态一族的入门电机,国内很少人玩大型电船能让你借鉴的经验不多,
提醒LZ注意;改车的经验对船没有用。

网友:
这个电机的确大了~最大可以用到50mm~其实45mm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还不算变态的,有人用过可乐罐这么粗的电机跑船的

你说的是LMT 3080那个电机国内有的人应该一个巴掌都嫌多了~连运费估计要10000RMB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算是变态一族的入门电机,国内很少人玩大型电船能让你借鉴的经验不多,
提醒LZ注意;改车的经验对船没有用。

我就摸索摸索吧!谢谢!!!

网友:
准备设计一个电机架,XYZ3轴可调,等我给你出图

网友F:
你改电动车的  我见过有人用电动车的无刷该线圈跑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改电动车的  我见过有人用电动车的无刷该线圈跑船的。

哈哈 那人是改电机线圈啊? 厉害~~

网友G:
楼主要跑速度船型就选错了

O艇是用来装汽油机跑耐久的,跑速度绝对比不过CAT或者HYDRO的船型,虾艇用2240的电机就可以破百了,你这个配置即使电子设备再强悍到80就不错,一打水的话玻纤的壳子基本就开裂或者撕裂了。船跟车不一样,船上了速度后的阻力比你电摩的阻力大多了,呵呵,多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O艇是用来装汽油机跑耐久的,跑速度绝对比不过CAT或者HYDRO的船型,虾艇用2240的电机就可以破百了,你这个配置即使电子设备再强悍到80就不错,一打水的话玻纤的壳子基本就开裂或者撕裂了。船跟车不一样,船上了速度后 ...

是么 谢谢 啊! 试试这个船型不行就换船型了~

网友:
资金充裕的话,什么都好办了。我们小老百姓,还是要考虑经济性和个人能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O艇是用来装汽油机跑耐久的,跑速度绝对比不过CAT或者HYDRO的船型,虾艇用2240的电机就可以破百了,你这个配置即使电子设备再强悍到80就不错,一打水的话玻纤的壳子基本就开裂或者撕裂了。船跟车不一样,船上了速度后 ...

兄弟~你跑过O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