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的轴距与稳定性的关系。

楼主(2012-06-15):
请教一下,现在用DJI的F550配双天2834的
电机
,用APC1038的桨,没风或者小风的时候感觉挺稳,但是风稍大的时候晃动还是挺厉害。
不知道如果换成650轴距的机架,增加轴距以后,采用同样的动力配置,起飞重量也基本相同,抗风的稳定性会不会有所增加?
同样动力配置下,轴距与稳定性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实在搞不明白,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似简单,深入后想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 相对而言,稳定性能和飞控、桨有关。轴数越多,载重量越高,安全系数相对高点。

楼主:
自己顶顶,,,高手们不要藏着掖着啊,指点一下

网友C:
用杠杆原理解释,轴距应该越长越好,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