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电可以冲多少电池.

楼主(2012-06-15):
一度电可以冲多少块2200mah,11.1V的电池啊?

网友:
这个好算'不算损耗的话'90块'实际也差不多'2200电池一般充进去1500就不错了

网友A:
不计损耗的话,大概是这么个算法:
2200mAh,11.1V的电池充满了一般12.6V,按平均放电电压12V计算,能量大概是 2.2X12=26。4 Wh

1度电=1KWh=1000Wh

所以一度电能充的电池数为1000/26。4=37.8 个,算上线路损耗和电池效率,大概能到30个左右。

网友:
黄瓜兄就是有实力啊!~连这个都统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计损耗的话,大概是这么个算法:
2200mAh,11.1V的电池充满了一般12.6V,按平均放电电压12V计算,能量大概是 2.2X12=26。4 Wh

1度电=1KWh=1000Wh

所以一度电能充的电池数为1000/26。4=37.8 个,算上线路损 ...

哥们在计算时少计了时间,2.2AX12V=26yue4riW,而电量的单位是千瓦时,所以还得算上时间。一般我用UN-A6充这种电池,2A充电时用时50分钟,所以是这种算法,2.2X12X50/60=22w.h。
当然这是种粗略算法,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并不是一直在2.2A。
相互探讨,与LS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计损耗的话,大概是这么个算法:
2200mAh,11.1V的电池充满了一般12.6V,按平均放电电压12V计算,能量大概是 2.2X12=26。4 Wh

1度电=1KWh=1000Wh

所以一度电能充的电池数为1000/26。4=37.8 个,算上线路损 ...
 专业

网友B:
不是这样算的吧,2200是从0V算起的,3.7开始充的话,大概要对半折理论可以冲进1100左右

网友C:
现在阶梯电价了,电的成本呈几何上升。油价一直是虚高。
所以哥,准备600和700改烧气了!不过气罐重,气的爆*力也不行,想加点氧气助然

网友D:
ls的威武。请问你的气管在那里改的。 换算下来一个起落多少燃气费

网友:
450改管道煤气 应该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的威武。请问你的气管在那里改的。 换算下来一个起落多少燃气费

网友:
   算到这种程度,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阶梯电价了,电的成本呈几何上升。油价一直是虚高。
所以哥,准备600和700改烧气了!不过气罐重,气的爆*力也不行,想加点氧气助然

搞点N2O来加速吧

网友:
围观8楼 燃气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算的吧,2200是从0V算起的,3.7开始充的话,大概要对半折理论可以冲进1100左右
不是从0V算起的哦

网友:
烧气也要钱,也会涨,干脆装太阳能板吧

网友E:
我的700准备改烧煤的

网友F:
450 电机算500w ,一个小时算0.5度电,算上消耗,顶天1小时1度电。所以飞450 ,1个小时最多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