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是否不太适合用在S800或以上大轴距的机架?

楼主(2012-06-15):
NAZA好象只适合用在550mm或以下轴距的机架, 带个小相机还OK...
听说不太适合例如S800或以上大轴距的机架, 更不适合带5D2等单反?
不知DJI是否故意这样分开玩家级和专业级的差距

网友:
从抗震性上来讲,WKM模块分离,独立减震,应该比高集成度的NAZA减震好得多,更适合700以上轴距,震动大的机架。
但如果减震处理得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如果DJI开发NAZA的震动测试功能,震动大时用特别的灯提示,用户可以根据情况逐步加强减震,直到震动控制在安全值内,是可以很好飞的。
固定翼飞控目前基本都提供了这个功能,很容易判断返航为什么偏,飞行姿态为什么不稳定,看震动指数就可以一窥究竟。
很多人四轴不好飞,是因为不知道飞控在飞行中的震动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目视可能觉得还好。其实飞控上的三轴陀螺早已被震动的噪声信号淹没了,别说脱控,不乱蹿就不错了。
再给点小风。。。。哦卖糕的~~~~

网友A:
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

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人

NAZA可以用=商人! 卖NAZA的。。

NAZA不可以用=商人! 卖WKM的。。

NAZA、WKM都不能用=商人!  卖其他飞控的。

网友:
如果你的机架够水准 配置还满足要求。
另外飞行的环境不恶劣 飞行够细腻
在安装NAZA飞控 自己DIY 加些垫震 保证此项措施得当有效
我觉得 NAZA用在大机架不是不可
NAZA有WKM 肯定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对用户的要求来选定 二是根据自己的装配来提高

网友:
大机架震动小才对

网友:
哪吒不是最高支持6轴吗?貌似不支持6轴以上及自定义

网友:
基础功能
1. 姿态稳定,高度锁定;
2. 支持6轴及以下多轴飞行器,不支持8轴及自定义;
3. 安装方向确定,安装位置固定;
4. 提供LED指示灯;
5. 支持多种遥控器,可进行遥控器校准;
6. 两种控制模式 — 手动模式、姿态模式;
7. 自驾参数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