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青】发个MCP换无刷记录贴,说说感受【终结】

楼主(2012-06-15):
MCP到手一月有余,听说又降价了,带D10和接收只要1300左右还可包邮,原来可是1550左右的,还不包邮~~~
只能掩耳盗铃,安慰自己先买先享受了

没太多时间飞,和瓢虫共用电池和D10控,两个小J起落数差不多,没分别计算,总共应该是不到50起落
5月初来了之后一直飞有刷,无刷套装很早就订购了,但是为了感受一下原厂动力一直没换上
这几天天气热了,原厂头罩有刷飞飞就过热,好在后来换了苍蝇头,两面开衩散热好了,基本不会因过热损失动力,看双向一般都是不到60度
我水平不行,也还没倒飞,有刷其实够用了,不过既然无刷的东西都有了,就准备折腾换换

手头无刷设备:
1.原厂无刷套装(含主尾无刷、二合一电调)
2.X少98米编程电调(听说是LT的)
3.X少7mm尾电改装件
4.X少64T山寨大齿,8T山寨电机齿

准备尝试的组合(排列得我头大,不知道换来换去有没有意义):
1.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原厂6mm
2.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3.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X少7mm

4.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6mm
5.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6.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X少7mm

准备实践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像有些机友说的,无刷+7mm效果最好。
我不会倒飞,只能测试正飞手感、发热量、急推油、飞行时间这些基础项目,供参考

以下2楼留给原厂无刷+原厂电调组合,3楼留给原厂无刷+X少电调组合。设备有限,仅供参考,不喜可以随便喷

楼主:
沙花占楼,原厂无刷+原厂电调组合

一、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原厂6mm
  早上起来就测试了这个方案,原厂东西安装很简单,免焊接,主要是调整好主无刷和舵机之间的距离、电机齿和大齿的啮合。
  原厂带的铜齿是10T,比有刷的多1T;大齿还是用原厂没有换(62T)。装上发现,无刷和舵机之间很近,但还好不会碰到,
如果往外移动的话,齿轮啮合又太少,折中选了位置,还不错,间距啮合都比较理想,不大炸无刷碰不到舵机~~~换了64T,估计会离舵机远点,但又怕碰到壳子,就先这样
  电调装接受前面了,接好线,苍蝇头可以完美装上!正好把无刷转动部分漏在外面,呕液!听说原厂头罩是要剪的,我早就拿下来没舍得用了~~~

时间有限飞了一个电,控里还是有刷曲线没动,觉得
1.貌似更稳了点,可能因为重量增加了;直观上JJ右倾加重,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2.悬停点中点略下,没有想象的爆,可能因为我油门曲线比较低;
3.发热不算严重,但电机有点温度,电调略热,直观40-50度吧
4.时间不到5分钟,比原来短些。没感觉声音更爆,基本没区别。
5.急推油基本不甩尾巴,无金鱼(感度没动,还是80)。3D也如此,看来温柔飞6mm也能锁住,不过是室内,推得不敢太急,有待室外测试
6.没有遇到启动难问题,多次降落重启动正常。问过卖家,说后来出的无刷套装都修正了主尾信号颠倒的问题,花壳儿的质监还因此受到处分,看来是真的
7.油门中位地面开3D,发现原厂电调有缓起功能,不过貌似2、3秒转速就上来了,应该是传说中的缓起而不是超柔和缓起。
8.上电的时候,主电机不会唱歌,应该是原厂配合觉得没必要让他唱歌,或者让他编程。
暂时这些,再飞几次补充~~~
更正,上电的时候无刷会叫两声,原来没注意,声音比450小太多没听到
今晚又室内测试一电,还是用的有刷曲线,时间不到五分钟,电机电调都发热,电调回传显示是有60+,估计可能有点过载,但飞到报警,还是觉得挺有力的,也好像确实比有刷稳
难道是10T电机齿大了?或者曲线还需要调整?时间不纠结,不知道别人的电机电调会发热不,电机只是温热,估计50度吧最多
6-18晚,第3电在室外测试,有新感受:
1.普通模式急推油,(油门默认斜线,螺距-20+70)尾巴基本不跑,但能看出明显是尾电机在用力转动锁尾,呵呵
2.遇到了原厂电调所谓的启动难,发现是直接把油门推得较高就会出现,如果先给一点油,等尾桨转起来再加油,就不会出现启动难现象,原来有顺序 电调的bug
3.开3D测试,转速加快,JJ右倾更明显,3D一档(油门100, 70,100,螺距-75+75)快推油我尾巴基本不跑;
3D的二档设置的更暴力(油门100  75  100,螺距-90+90),急推油尾巴能转90度左右,看来高转速大螺距的确锁不住了
4.时间还是4分半左右,和上两次差不多

基本上这个组合得出结论:
1.原厂电调慢给油不会遇到启动难;
2.由于齿比1:6,转速有些高,带大螺距可能费力,导致电机电调发热较明显,换8t电机齿和64t山寨大齿,变成1:8估计有改善;
3.飞行时间比有刷短1分钟左右,但后半段动力稳定,双向3.5报警后仍然比较有力;
4.温柔航线3D,原厂6mm锁得住,暴力的话,就不行了,甩尾明显;快速自旋感觉还不错,基本2-3圈之内不太飘;
5.苍蝇头和原厂头上原厂无刷都可以完美戴套,不需要修改,苍蝇头散热更好。

二、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果然是比较蛋疼的配置,呵呵,早上室内测试一个半电~~~
1.JJ明显变重了,手拿都有明显感觉。有点金鱼尾,不算太明显,但感觉锁尾明显没有空心杯硬,打尾舵自旋后要左右晃一会才能锁住
2.貌似遇到几次启动难,主电机咔咔半天不转,还是要先让尾桨转起来才好使主电机开转;估计原来只装主无刷的时候没遇到,是因为没接尾无刷,只用了主无刷的电调,所以好些
3.按照以前帖子,尝试了调换主尾无刷信号线和输出线,没感觉金鱼尾有改善,但启动难现象貌似有改善~~~
4.把感度调整为60,金鱼尾有改善,基本不晃悠,但是自旋速度太快疯了一样,还需要调整尾巴舵量才可以;再降低感度到55,就有点锁不住了
5.因为边飞边调,飞行时间没有记录,但貌似比组合一时间长些,电机电调发热也小些,有待继续测试
6.换了X少尾桨在尾无刷上实验,pit比原装无刷桨小些,但未见金鱼尾有明显改善,看来不是TW模友说的pit问题
7.因原厂尾巴输出线短,电调只能挂右边,导致右倾更加严重,分外明显
简单分析,估计还是老魔头说的,尾无刷惯性大了,重量增加了,响应速度赶不上6mm或7mm空心杯,所以导致打尾舵要抖几下才能找到正确转速
不过,估计配合感度降低和舵量调整能有一定改善,急推油跑不跑尾巴,有待室外测试
下一步,准备室外测试主尾无刷信号线和输出线分别按照原厂连接和互相对换的效果,看看这批的电调信号线到底反没反,看看尾无刷到底能调整到什么程度

晚上室外测试1电,按照原厂接线,倒是没出现启动难,但金鱼尾比较严重,可能是因为室外有风的原因,航线只要一打尾舵,总要摇晃几下,看来尾无刷是硬伤难以解决,
怪不得老手都是主无刷+7mm的搭配,这个组合,基本可以放弃了,金鱼实在是比较闹心。调整了感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善
测试了3D一档和二档急推油,尾巴倒是不跑,但能听出来螺距大了掉转严重,估计是电都被吃了
飞行时间比组合一长一些,大概5分钟多一点~~~

调换了原厂电调的主尾电机信号线和输出端,当然还要把电机端三根线调换两根才能保证转向正确,室内飞了一个电
发现主电机倒是启动迅速了,貌似没出现任何启动难,尾巴貌似有点滞后,出现了大机启动时尾巴在地面朝右甩的现象,如果启动时推油慢,可以克服这个现象
飞起来使用60感度,还是有金鱼,急推油尾巴不怎么跑,室内空间有限,这个还要到室外测试
一个电还是5分多一点,下来电调比较热,主尾电机温热

不论原厂电调怎么调换,貌似都有金鱼尾~~~降低感度有改善,但无法完全消除
买的时候说是这批产品没颠倒主尾电调,直接接上就行,但我反过来貌似也行,两种接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感觉其实主尾电调差不多的~~~
只是,按照原厂接法,启动时推油快了确实会出现启动难;反过来接,主电机没有启动难,但推油快了启动时尾巴会跑,有点像大机的样子,所以我宁愿相信原厂出来还是反的
看来,双无刷果然不是理想搭配

这个组合最后室外测试一电,感度60,还是有微小金鱼,5分钟多点低电下来,电调很热,主电机也有点热,尾无刷还好只是微温。
看来还是电机齿10t配大齿62T大了,有点过载。
不过,尾无刷的好处是急推油确实不怎么甩尾,只是稍稍偏点而已,小金鱼不是很明显,尚可接受。不甩尾可能是尾无刷最大的特征了

三、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X少7mm
原厂的尾电机安装座比较坑爹,可能是里面用了502,想尽办法用了除胶剂也拔不下来,只好用碳纤自己切了个尾杆装7mm电机座,焊下原来的漆包线连接,使用原厂尾桨
电调,还是颠倒过来,使用原厂说明上的那个“尾电调”连接主无刷~~~

试飞了一个电,电调电机还是热,可能传动比的事,不管什么组合也解决不了
7mm尾巴锁得不错,急推油最多偏出15-20度,之后自己还会回来,但甩尾貌似比尾无刷的组合略严重点,不过综合考虑重量和耗电,7mm应该更胜一筹
不知为什么,7mm装上后,尾垂有点重影,拿着JJ测试也感觉到有点震动,但好在不影响飞,也可能是原来的尾垂小有重影没注意吧
7mm遇侧风基本不摆尾,这点要好于6mm,6mm侧风是会轻微金鱼的

这个组合,算是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原厂电调中尾巴那片没有使用,白白增加了重量

看来,三个组合中:
1.温柔飞可以只换主无刷,尾巴不动;

2.想3D不甩尾,就用颠倒过原厂电调主尾次序的双无刷,但是要接受那小小的金鱼
(主飞航线,金鱼不爽,所以没测试不使用无刷桨而是用原来尾桨的情况)

3.7mm尾巴算是性能不错的选择,虽然甩尾比尾无刷略严重,但基本没有金鱼,综合来说更胜一筹。

楼主:
藤椅占楼,原厂无刷+X少电调组合

四、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6mm
此组合放弃,6mm急推油甩尾基本是一定的~~~

五、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此组合放弃,两个电调重了不说,金鱼尾基本是一定的~~~
如果X少电调好用,以后有时间,把原厂电调拆开分离只装一片试试

六、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X少7mm
算是目前最期待的组合,因为上一套组合电调发热都比较严重(当然,还可以接受,至少没有450电调那么热)
这次,准备直接换成8t电机齿+64t山寨大齿
电机齿,好歹是想办法用手头的450拔齿器拔下来了,不然还真不好搞~~~加热的方法试验了,基本没有效果,电机又太小,不敢太暴力
电机8t尼龙齿1.2的,直接用力套在1.5的电机轴上,没有问题,挺紧的
大齿换了,主轴也要换山寨,还得简单加工下~~~大齿也要做下镂空减重和平衡,还得用点时间~~~
主无刷原厂插头得焊掉,换成3针的舵机插头,配合X少电调的输出,因为新电调,暂时不想扒皮焊接了

郁闷得很,为了做减重,不小心把山寨大齿弄断了一个,算了,还是不减重了,直接装上得了
X少山寨主轴,虽然也是2.5mm,但是装进去很紧,用卡尺量了一下,也没感觉比原厂的粗,但是原厂装进去就很顺
砂纸伺候,看来这小JJ,有点点误差就不行啊~~~小心加工,终于可以顺利插进去了
没有太细的钻头,只能用0.5的在主轴顶端打两个坑,把旋翼头的固定螺丝半拧进去顶住
限位环仍然使用原厂的,没加工平台,直接螺丝锁紧了

装上电调,发现巨大问题——上电自检后,推油门转速很慢,电机电调发热非常严重,根本飞不起来!
由于实在太晚了,就没继续搞。早上起来,按照说明书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都有心联系X少问问是不是质量有问题了~~~
控里看,推油后电压掉得很快,感觉好像短路似的,一下子从4.1掉到3.3,直接报警了

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灵光乍现,重新设置成低进角(默认是中进角,后来我设成了高进角),这回终于正常了,可以起飞了,电机电调温度很低,发热可以忽略不计了
唉,原来原厂无刷是要设置成低进角的,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注意到,一般的电调都是装上默认就能飞的

试飞一电发现几个问题:
1.震动很大,看山寨大齿有上下浮动,可能是不够平,要掰一掰弄弄
2.山寨主轴比原厂切得长了,导致在原来的曲线下负螺距过大,还要截断一点
3.感觉电调线性不错,换了8t+64T发热小了不少,等有空再试试用原厂电调发热能不能降下来

【6-28】今晚有时间继续室外试飞了3个电,我勒个去,和想象的大相径庭!
1.震动很大,有可能因为震动导致了小幅金鱼尾,不爽。别的没换过,最近也没炸,怀疑山寨大齿导致震动
2.主轴重新处理了,螺距合适,默认曲线中点零螺距,并按照换无刷的经验适当调低了螺距避免掉转
2.发热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电调看回传只有不到50度
4.最严重的是,急推油尾巴甩得厉害!降低了螺距,油门曲线和有刷一样的情况下,开了3D急推油尾巴能甩成对头的,要不是小鸡压力小点及时修正,就得炸好多次了!
自己怀疑是山寨大齿震动导致的金鱼尾,但是没想到甩尾这么严重!感度从80到60都试验了,无明显改善,唉
原厂10T+62T大齿时候,没有甩得这么厉害,但是貌似发热厉害,看来可能要换掉大齿再来验证
8T+山寨64T的话,估计电机要靠到舵机上了
另外98电调有个问题,就是普通模式如果不小心把油门收到底再推上去,是要重新缓启动的,看来要把缓启动关掉才好~~~开始3D的时候再打开缓启动好了

【7-2】早上换个新的山寨大齿测试一下,这回也不减重了也不加工了,振动有明显减小,
虽然满电时震得比较厉害,但一分钟后尾垂重影很小,看来振动和大齿的同心度和水平度有很大关系,小鸡对振动传递尤其敏感
【7-3】早上测试一电,振动貌似可以接受,但急推油甩尾吧的现象仍然存在,感觉和原厂6mm的情况差不多,听声音貌似有点掉转,准备进一步提高油门降低螺距再试试
【7-4】测试两电,进一步调低了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暂时没变,感觉甩尾现象略有改善。7mm配的那个尾垂看着感觉碍眼,拆下来试试,甩尾好像又轻些。不带头罩貌似也有一定帮助
回来后,尾垂换成了黑色扎带,也能减点重
【7-5】早上飞两个电,甩尾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幅度不算太大了。目前主飞航线,先不管他了~~飞行时间不到5分钟,远远没有说的那么久,不知何解

改无刷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怪不得高人都说尾电机比较蛋疼,实践出真知,看来尾巴想锁住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这个也不纠结,就算450,普通模式快速推油尾巴也要甩的,航线根本感觉不出来,纯属为了测试一下而已。

目前的结论:
1.随便飞飞,原厂配置够了,怕热就换成主无刷,尾巴可以不动
2.7mm锁的比6mm好些,但是仍无法无法完全避免甩尾,暴力3D可能还是会甩的,但悬停航线绝对无鸭梨,配合曲线进一步调整估计有改善
3.尾无刷,貌似锁的比较好,基本没有甩尾现象,但是会出现小金鱼,估计飞3D换成双无刷会有一定帮助
4.小鸡减重工作很重要,对重量非常敏感,重了可能影响到飞行时间
5.换了无刷,可以适当调整传动比,如用8t+64T替换原厂的10T+62T,这样可以降低电机负载,减少发热,也可以使电机离舵机远点

说的不对处,请高人指教,本人水平一般,只能弄到这个程度了,倒飞尚无法测试,见谅~~~

【07-11】补充
X少电调+原厂无刷+X少7mm,戴原厂头罩,尾巴换成扎带,山寨大齿64t做了减重处理,只留8根辐条,D10设置3.4报警,使用400mah副厂电池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是默认斜线,3D中点油门70,螺距中点大概4-5度的样子
发现这个组合基本不甩尾巴,估计是和使用了原厂头罩有利整流和大齿减重有一定关系,尾巴有小小重影,锁的很好,侧风微微金鱼,飞行时间6分30秒左右,是目前比较满意的组合

网友A:
坐地板
记得要调换原厂主尾无刷电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地板
记得要调换原厂主尾无刷电调喔

新出的没这个问题了,没有启动难问题,尾巴还没换无刷,待测试

网友B:
标题

用98免焊电调,G的大齿盘,配合原厂主无刷,电机严重过载。电机、电调在两秒钟内剧烈发烫,电机无力。
自己分析原因,原厂电机所配11T齿过大。而原厂电机的轴径为2MM,现在找不到适合的8T齿。还有可能是电调和电机进角的配合不好。等过段时间再搞CB100的尾电调来试试。
现在我用的是M05配8T,油门曲线在悬停点上为60%,最高曲线85%已经很暴力了。350ma的副厂电池悬停5分钟,电池3.8V,电机、电调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8免焊电调,G的大齿盘,配合原厂主无刷,电机严重过载。电机、电调在两秒钟内剧烈发烫,电机无力。
自己分析原因,原厂电机所配11T齿过大。而原厂电机的轴径为2MM,现在找不到适合的8T齿。还有可能是电调和电机进 ...

谢分享经验。98电调不是可编程么?换进角试试哇~~~
我的原厂主无刷是10T啊,莫非我数错了?G的大齿盘不是和M一样,也是60T么?

网友:
电调的编程没试,G的大齿盘貌似比mini的大。
我买的是60元的单电机,也许配的齿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分享经验。98电调不是可编程么?换进角试试哇~~~
我的原厂主无刷是10T啊,莫非我数错了?G的大齿盘不是和M一样,也是60T么?

仔细数数……
G-CP 64T
M-CP 62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数数……
G-CP 64T
M-CP 62T

已改过

网友:
等小机到货也换个苍蝇头玩玩。

网友D:
1.改无刷相当稳定,只是油门要适应几个起落,鸡鸡右倾加重,换上翘的尾座并没有改善2.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必须重新设置,换无刷后,听桨的声音相比有刷有气势,
3.原厂电机,配cb100尾电调,连飞9电,(俺只有9电)电机电调温度不算高,至少不烫手,尾电机不敢摸
4.350的电也就是5分钟左右,个别的能飞6分左右,声音,动力方面有刷不在一个档次哦,尤其是桨声好听
5.我的7mm配45mm桨锁尾差的很,3d算了吧,基本能满足悬停,小幅度摇晃,刹车没力,感度都试过,没有改善
6.原厂电调估计是楼主rp爆,俺地刚开始还行,飞了大约几十个起落,就出现启动困难,有时根本起来不来,还得用手拨一下
7.缓起?没试过,在室外翻了翻(电调是cb100尾电调)给力,有刷电机就留着当静态看吧
8.电调通电会唱歌的,而且推油启动之前她还要唱两下的,难道原厂电调不是同批货,俺地几天前到的货,卖家说是新款
9.现在配置,原厂电机+cb尾变+粉红盖7mm,原厂尾桨,状态非常满意,一般不舍得翻,每天都在温习基本功,俺地功底太差劲,重新来过

网友:
我的怪怪,
聰少7mm 鎖尾 , 在我來說可能要再強一點點 才夠用,
暴力一點點 有甩尾現象. 已經感度在 75% 了 有點追尾.但底了直接 甩90度以上.
主電機 m05 動力很足.就是 可能電調設置未好, 怪怪的
400mah 電池 很長氣... 不錯不錯, 不過用回250mah 的原廠電 頭一分頭更爽, 也穩一點...
怪啊, 不重點穩一點嗎.....
但試了幾次的確輕電 更好飛. 包括正飛也一樣.
下一步 換槳了, mcp 槳太軟...可能也有影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改无刷相当稳定,只是油门要适应几个起落,鸡鸡右倾加重,换上翘的尾座并没有改善2.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必须重新设置,换无刷后,听桨的声音相比有刷有气势,
3.原厂电机,配cb100尾电调,连飞9电,(俺只有 ...

电调不同吧,我是无刷套装那个二合一电调,你是CB100啊
我原厂6mm锁的都很好,不知为什么你7mm的反倒不好

网友:
标题

原来踏青前辈都不倒飞?俺真是大跃进了!
实不相瞒,俺第一次去草地玩就尝试倒飞。炸断尾杆两次!一个月来七次草地飞次次都要过倒飞瘾。爱姬炸的也惨。前20天还不懂熄火!不过现在炸机没啥事了。今天是倒霉的舵机失灵,炸断尾电机座!
俺爱姬到手不到一周就改无刷,可见俺多么性急!
至今报废舵机一个,实在搞不好。爱姬上有个舵机2号齿扫了一个齿,偶尔失灵。俺换2号齿没信心,唉,看来要再买舵机了。

可以说幸好俺入手的是mcp,如果是450,以俺这么猴急跃进的玩法,估计会炸机炸的退魔!

目前正飞四面悬停没问题,模拟器正反自旋悬停练习中,真姬不敢练自旋,只练圆周。正飞基本不错舵了。

倒飞,对头还可以,就是爱姬倒飞油门和模拟器差的远,不很喜欢。所以有时炸机。

俺生日老婆拨款1500大洋,打算上02s,不能象对mcp这样对待了。
打算把爱姬mcp封为才人,02s到了晋封贵妃。哈哈。

楼主:
内容我不算前辈,技术也不行,只是作为休闲慢慢玩,乱飞为主没套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同吧,我是无刷套装那个二合一电调,你是CB100啊
我原厂6mm锁的都很好,不知为什么你7mm的反倒不好

忘记告诉踏青了,俺是两个minicp,配置除了电调不同,配置一样的,配原厂电调的已经停飞了,启动问题,问下,用7mm用的是哪个桨呢?锁是锁的住,但跟原厂电机锁尾效果差很多哦

楼主:
回楼上,我还只测试了一种组合一电,其他组合有待慢慢试验
启动问题不知道之后会不会遇到

7mm,除了原厂尾桨,就是X少尾桨,没有别的,呵呵

你要那么多MCP干啥,出一个,换成new 02s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同吧,我是无刷套装那个二合一电调,你是CB100啊
我原厂6mm锁的都很好,不知为什么你7mm的反倒不好

改了無刷 大油門挑機 6mm 可以甩一個圈啊

网友:
标题

内容

网友:
更正下,今天我数了原厂无刷是10T的

楼主:
6-18晚,第3电在室外测试,有新感受:
1.普通模式急推油,(油门默认斜线,螺距-20+70)尾巴基本不跑,但能看出明显是尾电机在用力转动锁尾,呵呵
2.遇到了原厂电调所谓的启动难,发现是直接把油门推得较高就会出现,如果先给一点油,等尾桨转起来再加油,就不会出现启动难现象,原来有顺序 电调的bug
3.开3D测试,转速加快,JJ右倾更明显,3D一档(油门100, 70,100,螺距-75+75)快推油我尾巴基本不跑;
3D的二档设置的更暴力(油门100  75  100,螺距-90+90),急推油尾巴能转90度左右,看来高转速大螺距的确锁不住了
4.时间还是4分半左右,和上两次差不多

基本上这个组合(原厂电调+原厂主无刷+原厂6mm)得出结论:
1.原厂电调慢给油不会遇到启动难;
2.由于齿比1:6,转速有些高,带大螺距可能费力,导致电机电调发热较明显,换8t电机齿和64t山寨大齿,变成1:8估计有改善;
3.飞行时间比有刷短1分钟左右,但后半段动力稳定,双向3.5报警后仍然比较有力;
4.温柔航线3D,原厂6mm锁得住,暴力的话,就不行了,甩尾明显;快速自旋感觉还不错,基本2-3圈之内不太飘;
5.苍蝇头和原厂头上原厂无刷都可以完美戴套,不需要修改,苍蝇头散热更好。

网友E:
楼主折腾的好。俺改完无刷都不记得有刷的哦手感了

楼主:
二、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果然是比较蛋疼的配置,呵呵,早上室内测试一个半电~~~
1.JJ明显变重了,手拿都有明显感觉。有点金鱼尾,不算太明显,但感觉锁尾明显没有空心杯硬,打尾舵自旋后要左右晃一会才能锁住
2.貌似遇到几次启动难,主电机咔咔半天不转,还是要先让尾桨转起来才好使主电机开转;估计原来只装主无刷的时候没遇到,是因为没接尾无刷,只用了主无刷的电调,所以好些
3.按照以前帖子,尝试了调换主尾无刷信号线和输出线,没感觉金鱼尾有改善,但启动难现象貌似有改善~~~
4.把感度调整为60,金鱼尾有改善,基本不晃悠,但是自旋速度太快疯了一样,还需要调整尾巴舵量才可以;再降低感度到55,就有点锁不住了
5.因为边飞边调,飞行时间没有记录,但貌似比组合一时间长些,电机电调发热也小些,有待继续测试
6.换了X少尾桨在尾无刷上实验,pit比原装无刷桨小些,但未见金鱼尾有明显改善,看来不是TW模友说的pit问题
7.因原厂尾巴输出线短,电调只能挂右边,导致右倾更加严重,分外明显
简单分析,估计还是老魔头说的,尾无刷惯性大了,重量增加了,响应速度赶不上6mm或7mm空心杯,所以导致打尾舵要抖几下才能找到正确转速
不过,估计配合感度降低和舵量调整能有一定改善,急推油跑不跑尾巴,有待室外测试
下一步,准备室外测试主尾无刷信号线和输出线分别按照原厂连接和互相对换的效果,看看这批的电调信号线到底反没反,看看尾无刷到底能调整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折腾的好。俺改完无刷都不记得有刷的哦手感了

我这纯属闲的,验证一下前人理论,然后留下一个电调,把有刷和其中一个电调出掉换米,呵呵

楼主:
晚上室外测试1电,按照原厂接线,倒是没出现启动难,但金鱼尾比较严重,可能是因为室外有风的原因,航线只要一打尾舵,总要摇晃几下,看来尾无刷是硬伤难以解决,
怪不得老手都是主无刷+7mm的搭配,这个组合,基本可以放弃了,金鱼实在是比较闹心。调整了感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善
测试了3D一档和二档急推油,尾巴倒是不跑,但能听出来螺距大了掉转严重,估计是电都被吃了
飞行时间比组合一长一些,大概5分钟多一点~~~

调换了原厂电调的主尾电机信号线和输出端,当然还要把电机端三根线调换两根才能保证转向正确,室内飞了一个电
发现主电机倒是启动迅速了,貌似没出现任何启动难,尾巴貌似有点滞后,出现了大机启动时尾巴在地面朝右甩的现象,如果启动时推油慢,可以克服这个现象
飞起来使用60感度,还是有金鱼,急推油尾巴不怎么跑,室内空间有限,这个还要到室外测试
一个电还是5分多一点,下来电调比较热,主尾电机温热

不论原厂电调怎么调换,貌似都有金鱼尾~~~降低感度有改善,但无法完全消除
买的时候说是这批产品没颠倒主尾电调,直接接上就行,但我反过来貌似也行,两种解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只是,按照原厂接法,启动时推油快了确实会出现启动难;反过来接,主电机没有启动难,但推油快了启动时尾巴会跑,有点像大机的样子,所以我宁愿相信原厂出来还是反的
看来,双无刷果然不是理想搭配

网友:
楼主的家当真是多 ~~~华科尔的粉丝哦

网友:
求教,正常模式零油门时负螺距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
内容-2度左右

网友:
俺的02S这个负螺距和油门50%时一样!太大了

楼主:
三、原厂主无刷+原厂电调+X少7mm
原厂的尾电机安装座比较坑爹,可能是里面用了502,想尽办法用了除胶剂也拔不下来,只好用碳纤自己切了个尾杆装7mm电机座,焊下原来的漆包线连接,使用原厂尾桨
电调,还是颠倒过来,使用原厂说明上的那个“尾电调”连接主无刷~~~

试飞了一个电,电调电机还是热,可能传动比的事,不管什么组合也解决不了
7mm尾巴锁得不错,急推油最多偏出15-20度,之后自己还会回来,但甩尾貌似比尾无刷的组合略严重点,不过综合考虑重量和耗电,7mm应该更胜一筹
不知为什么,7mm装上后,尾垂有点重影,拿着JJ测试也感觉到有点震动,但好在不影响飞,也可能是原来的尾垂小有重影没注意吧
7mm遇侧风基本不摆尾,这点要好于6mm,6mm侧风是会轻微金鱼的

这个组合,算是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原厂电调中尾巴那片没有使用,白白增加了重量

看来,三个组合中:
1.温柔飞可以只换主无刷,尾巴不动;

2.想3D不甩尾,就用颠倒过原厂电调主尾次序的双无刷,但是要接受那小小的金鱼
(主飞航线,金鱼不爽,所以没测试不使用无刷桨而是用原来尾桨的情况)

3.7mm尾巴算是性能不错的选择,虽然甩尾比尾无刷略严重,但基本没有金鱼,综合来说更胜一筹。

楼主:
四、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6mm
此组合放弃,6mm急推油甩尾基本是一定的~~~

五、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原厂电调+原厂尾无刷
此组合放弃,两个电调重了不说,金鱼尾基本是一定的~~~
如果X少电调好用,以后有时间,把原厂电调拆开分离只装一片试试

六、原厂主无刷+X少电调+X少7mm
算是目前最期待的组合,因为上一套组合电调发热都比较严重(当然,还可以接受,至少没有450电调那么热)
这次,准备直接换成8t电机齿+64t山寨大齿
电机齿,好歹是想办法用手头的450拔齿器拔下来了,不然还真不好搞~~~加热的方法试验了,基本没有效果,电机又太小,不敢太暴力
电机8t尼龙齿1.2的,直接用力套在1.5的电机轴上,没有问题,挺紧的
大齿换了,主轴也要换山寨,还得简单加工下~~~大齿也要做下镂空减重和平衡,还得用点时间~~~
主无刷原厂插头得焊掉,换成3针的舵机插头,配合X少电调的输出,因为新电调,暂时不想扒皮焊接了

今晚继续上述改造工作,都弄好了再测试

楼主:
郁闷得很,为了做减重,不小心把山寨大齿弄断了一个,算了,还是不减重了,直接装上得了
X少山寨主轴,虽然也是2.5mm,但是装进去很紧,用卡尺量了一下,也没感觉比原厂的粗,但是原厂装进去就很顺
砂纸伺候,看来这小JJ,有点点误差就不行啊~~~小心加工,终于可以顺利插进去了
没有太细的钻头,只能用0.5的在主轴顶端打两个坑,把旋翼头的固定螺丝半拧进去顶住
限位环仍然使用原厂的,没加工平台,直接螺丝锁紧了

装上电调,发现巨大问题——上电自检后,推油门转速很慢,电机电调发热非常严重,根本飞不起来!
由于实在太晚了,就没继续搞。早上起来,按照说明书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都有心联系X少问问是不是质量有问题了~~~
控里看,推油后电压掉得很快,感觉好像短路似的,一下子从4.1掉到3.3,直接报警了

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灵光乍现,重新设置成低进角(默认是中进角,后来我设成了高进角),这回终于正常了,可以起飞了,电机电调温度很低,发热可以忽略不计了
唉,原来原厂无刷是要设置成低进角的,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注意到,一般的电调都是装上默认就能飞的

试飞一电发现几个问题:
1.震动很大,看山寨大齿有上下浮动,可能是不够平,要掰一掰弄弄
2.山寨主轴比原厂切得长了,导致在原来的曲线下负螺距过大,还要截断一点
3.感觉电调线性不错,换了8t+64T发热小了不少,等有空再试试用原厂电调发热能不能降下来

网友:
好,评测要顶!!!低进角啥意思?告诉俺怎么弄好吗?

楼主:
是编程电调里面设置的,没改无刷的话用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编程电调里面设置的,没改无刷的话用不到的

改了无刷,聪少的无刷98元,不会编程,教教我

网友:
我的GCP改了mini机身bolt主电机+cb100尾电调+原厂大齿+06尾组件(包括尾桨也是06)感觉锁尾效果很好,没有金鱼尾,但悬停的时候会顺时针温漂 ,急上不漂,急下还是顺时针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无刷,聪少的无刷98元,不会编程,教教我

看说明书啊,里面不是都写着了

网友:
路人甲表示:
尾无刷锁尾好坏和尾桨效率也有关
LZ如果还想测试双无刷的话不妨试试刷Blheli尾程序的xp3a或supermicro3.5a电调

网友:
偶也是 98電調  m05 黑

gxlat 想問問, 12000kv 是不是要用高進角..???

楼主:
内容说明写高kv电机用高进角,理论上12000算高了吧!花壳主无刷kv不详,问厂家技术也不知,有知道的讲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啊,里面不是都写着了

这玩意有说明书?俺买来真没看见!

网友:
俺也没有看见说明书

楼主:
内容可向x少要电子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踏青前辈都不倒飞?俺真是大跃进了!
实不相瞒,俺第一次去草地玩就尝试倒飞。炸断尾杆两次!一个月来七次草地飞次次都要过倒飞瘾。爱姬炸的也惨。前20天还不懂熄火!不过现在炸机没啥事了。今天是倒霉的舵机失 ...

2号齿有原厂的拔齿器的话很好拆的, 但现在齿轮买不到了, 哎~ 没了2号齿我的拔齿器也作废了,郁闷

楼主:
【6-28】今晚有时间继续室外试飞了3个电,我勒个去,和想象的大相径庭!
1.震动很大,有可能因为震动导致了小幅金鱼尾,不爽。别的没换过,最近也没炸,怀疑山寨大齿导致震动
2.主轴重新处理了,螺距合适,默认曲线中点零螺距,并按照换无刷的经验适当调低了螺距避免掉转
2.发热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电调看回传只有不到50度
4.最严重的是,急推油尾巴甩得厉害!降低了螺距,油门曲线和有刷一样的情况下,开了3D急推油尾巴能甩成对头的,要不是小鸡压力小点及时修正,就得炸好多次了!
自己怀疑是山寨大齿震动导致的金鱼尾,但是没想到甩尾这么严重!感度从80到60都试验了,无明显改善,唉
原厂10T+62T大齿时候,没有甩得这么厉害,但是貌似发热厉害,看来可能要换掉大齿再来验证
8T+山寨64T的话,估计电机要靠到舵机上了
另外98电调有个问题,就是普通模式如果不小心把油门收到底再推上去,是要重新缓启动的,看来要把缓启动关掉才好~~~

咨询了X少,暂时没收到回复~~~

楼主:
X少帮着分析半天,贴来供参考

我要去踏青!  21:06:50
不知道原厂是什么KV的
聪少  21:07:41
原厂的好像是11000KV
聪少  21:08:05
但原厂的定子磁铁够厚,用的线也粗,所以扭力特大
聪少  21:08:26
扭力大,导致他可以应付大螺距
我要去踏青!  21:08:32
扭力大,那就对了,怪不得要用低进角
聪少  21:08:50
所以,螺距一大了,主电机不掉速,但尾电机无法立即跟上这个速度
聪少  21:09:14
我估计,这个跟你急推油门对头的情况,有点关系。
我要去踏青!  21:09:21
有道理,可能是这个原因
聪少  21:09:40
急推,螺距立即变大,主电机不掉速,那么相对来说,尾电机必须付出更多的动力。。。
我要去踏青!  21:09:45
但是原厂电调配合,就不甩,可能那时我用的原厂电机齿10T和62t,不震动
聪少  21:09:50
但尾电机可能瞬间无法跟上这个反应速度
我要去踏青!  21:09:58
我换齿轮再试试,呵呵
我要去踏青!  21:10:12
先换个山寨,不行再换上原厂10+62
我要去踏青!  21:10:16
就知道咋回事了
聪少  21:10:18
嗯,震动对陀螺仪的响应速度应该有很大影响。
我要去踏青!  21:10:43
震得还是挺厉害,尾垂重影挺明显
我要去踏青!  21:10:52
可能就是大齿裂了的原因

网友F:
我也是 c0m5的电机 9t+64t  电调是哪个be什么的 x少最近买的  没电的时候 就金鱼尾 然后电调的电压保护启动 大桨停转 每个电池都那样的过程~~
diy坏了副厂的主轴~~不会割啊 ~!!只能用回原厂主轴 低油门的时候 大齿会不平衡的转动 高油门的时候大齿就没事了 想着反正飞起来的时候大齿是平衡转的也就没管它了
其实之前我调过几次的 有一次我能调到低油门的时候 大齿也是水平转动的~~感觉这种状态下才是最好的 飞行的时候很平稳
但是将近没电的时候金鱼尾 一直存在 x少说是大齿跟马达齿太紧导致的 不折腾了 直接交给x少帮我弄弄好了

楼主:
【7-2】早上换个新的山寨大齿测试一下,这回也不减重了也不加工了,振动有明显减小,
虽然满电时震得比较厉害,但一分钟后尾垂重影很小,看来振动和大齿的同心度和水平度有很大关系,小鸡对振动传递尤其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 c0m5的电机 9t+64t  电调是哪个be什么的 x少最近买的  没电的时候 就金鱼尾 然后电调的电压保护启动 大桨停转 每个电池都那样的过程~~
diy坏了副厂的主轴~~不会割啊 ~!!只能用回原厂主轴 低油门的时候 大齿 ...

所以,花壳儿是给老手改改玩的,我不是老手,但改改还行
新手的话,弄花壳儿,尤其是用山寨件,的确蛋疼

楼主:
【7-3】早上测试一电,振动貌似可以接受,但急推油甩尾吧的现象仍然存在,感觉和原厂6mm的情况差不多,听声音貌似有点掉转,准备进一步提高油门降低螺距再试试

楼主:
【7-4】测试两电,进一步调低了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暂时没变,感觉甩尾现象略有改善。7mm配的那个尾垂看着感觉碍眼,拆下来试试,甩尾好像又轻些。不带头罩貌似也有一定帮助
回来后,尾垂换成了黑色扎带,也能减点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x少给我调了下电调  金鱼尾立刻消失~~~太高兴了~~

楼主:
【7-5】早上飞两个电,甩尾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幅度不算太大了。目前主飞航线,先不管他了~~飞行时间不到5分钟,远远没有说的那么久,不知何解

改无刷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怪不得高人都说尾电机比较蛋疼,实践出真知,看来尾巴想锁住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这个也不纠结,就算450,普通模式快速推油尾巴也要甩的,航线根本感觉不出来,纯属为了测试一下而已。

目前的结论:
1.随便飞飞,原厂配置够了,怕热就换成主无刷,尾巴可以不动
2.7mm锁的比6mm好些,但是仍无法无法完全避免甩尾,暴力3D可能还是会甩的,但悬停航线绝对无鸭梨,配合曲线进一步调整估计有改善
3.尾无刷,貌似锁的比较好,基本没有甩尾现象,但是会出现小金鱼,估计飞3D换成双无刷会有一定帮助
4.小鸡减重工作很重要,对重量非常敏感,重了可能影响到飞行时间
5.换了无刷,可以适当调整传动比,如用8t+64T替换原厂的10T+62T,这样可以降低电机负载,减少发热,也可以使电机离舵机远点

说的不对处,请高人指教,本人水平一般,只能弄到这个程度了,倒飞尚无法测试,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7-5】早上飞两个电,甩尾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幅度不算太大了。目前主飞航线,先不管他了~~飞行时间不到5分钟,远远没有说的那么久,不知何解

改无刷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怪不得高人都说尾电机比较蛋疼,实践出真知 ...

对于改无刷,我还是觉得因人而异
C05M:还没倒飞的朋友,建议使用这个电机。1:轻量级,炸机损失少。2:耗电少续航长。3:转速扭力都比较“温柔”而不失动力,也因此而对尾电机要求不太高,尾电机寿命也都长一些。这些都是成本啊~~!而且用C05M从入门到倒飞航线是完全足够有余的,为何新手就老要在小机上面追求暴力呢?钱多吗?
黑金或A120:相比C05M动力和转速都高很多,对已经进入3D阶段的朋友比较合适。黑金来说,我是特别喜欢他高举的结构,散热好,也不怕螺丝顶坏线圈(C05M和A120的设计上,因为一个螺丝而报废的电机不少,各位上螺丝的时候务必加垫片)
HP03S/05S:有米喜欢折腾体验的模友玩的。新手最好别碰吧,贵啊!
原厂:才60块真是便宜到笑,但用这个电机,我认为你可能会为此多付几百。为啥?这个电机扭力很大(具体多少KV不晓得,但扭力真的很大),吃电也特别厉害,又笨重!几乎是所有弱点集中一身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炸起来损失大(就算不直接炸坏,虚位相对也会增大)用起来损耗大(虚位啦、尾电机寿命啦、电池寿命啦……)

楼主:
唉,我觉得60已经不便宜了,450花牌3900kv用了几百起落都很好的,才90~~~

网友:
锁尾跟电机及尾浆有很大关系。。。
就目前使用情况,x少的7mm我很不满意,但据说是上批货最后一只。
最好用是zs的7mm电机,配mcpx的尾浆,暴力3d基本不动,感觉已足够好,所以没有再试其他电机。主无刷是c05m,x少电调,100%油门,+—12度,电池350

楼主:
谢楼上回复,很有参考价值,有空入两个ZS试试看,估计是一分钱一分货哈,呵呵

网友:
路人甲表示:
我个人觉得7mm尾电机用GCP的尾桨就已经很不错了,KBDD尾桨和MCPXV2都短(MCPXV1的尾桨就算了),个人感觉没发挥出7mm尾电机原本的动力
锁得不好大概是因为GCP尾桨有点软,螺距也小些
解决方案可以用FBL100的45mm反桨(不一定非要FBL100的喔)
或者干脆把GCP尾桨螺距手工掰大
或者。。。。嘿嘿
偷偷告诉你一个方法:
ZS的小瓢虫反转电机(7*20mm),配小瓢虫反桨(需要将桨叶中孔钻通反装),锁尾媲美D06
缺点也是有的,重那么些,而且有朋友反映偶尔会有些金鱼

网友:
折腾的minicp终于扛不住了,昨天返厂啦,一个月前原因是为减重把所有电池的插头都换成针孔插头,改好感觉不好用(太小,不好插)又全改回来,不料其中一块电源线焊反通电主板发热,大概5秒,感觉不对,立即拔掉,换电池试试,一切正常,之后暴力飞行半个多月,主板就此罢工!

楼主:
【07-11】补充
X少电调+原厂无刷+X少7mm,戴原厂头罩,尾巴换成扎带,山寨大齿64t做了减重处理,只留8根辐条,D10设置3.4报警,使用400mah副厂电池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是默认斜线,3D中点油门70,螺距中点大概4-5度的样子
发现这个组合基本不甩尾巴,估计是和使用了原厂头罩有利整流和大齿减重有一定关系,尾巴有小小重影,锁的很好,侧风微微金鱼,飞行时间6分30秒左右,是目前比较满意的组合

网友:
原厂无刷有这么好吗? 纳闷,楼主什么时候弄个 C05M 或 A120 为主的无刷 测试下啊

网友:
昨天试了我的黑金M5无刷,如果只是悬停的话,大约在9分钟整,350电池

网友(2012-07-21):
为什么不试试X少的黑金主无刷+98元电调+7MM尾电机呢

感觉原厂尾电机太容易就发烫 摸都摸不得

楼主:
内容为什么还要在小J上花钱不玩大J尼?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115加好友,现在不能下 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