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先入手一个台磨!

楼主(2012-06-15):
求高手指点!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比较好!谢谢!
新手0经验

网友A:
啥是台磨啊?

网友B:
台磨就280W的TB上铺天盖地的那款最好用,
那个软轴可以不要,砂轮,纤维轮,金刚石树脂砂轮,布轮,砂纸吸盘都很有用
由于好用,我前后买了俩台,免得一直换头
要是自己做个吸尘箱就更好了。

网友C:
随便进来看看,就是为了秀一下我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给个传送么?谢谢啦!我就是淘宝看的眼花才来这里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