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更换主轴轴承方法

楼主(2012-06-15):
如题

网友:
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
开水煮五分钟,轻轻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A:
拧掉主轴上所有你能看见的螺丝就可以了拔出来了。齿盘固定螺丝、十字盘下面铝套螺丝、旋翼头固定螺丝

网友:
我是放在液化气上面烤,冒烟了就用主轴顶出来。反正轴承是坏的才打算换下来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掉主轴上所有你能看见的螺丝就可以了拔出来了。齿盘固定螺丝、十字盘下面铝套螺丝、旋翼头固定螺丝

人家问的是轴承,不是主轴

网友B:
什么都不用弄啊,自己会掉出来的啊,我几台机都是这样

网友:
拆下轴承座,轻敲就下来了。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用弄啊,自己会掉出来的啊,我几台机都是这样

这质量,要自己打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