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天地飞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天地飞6A遥控器,升降通道:   1)在一个方向调好后,如果关闭遥控电源,舵机会偏向一边,再次上电又回到调好的位置.
   2)不关遥控电源,通道反向,舵机会偏向一边.
   3)打上下舵舵量相差很大,换了几个舵机情况都是一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还有,这个问题我发了几封邮件到info@wflysz.com,最早的是5月31日发的,
6月10日,14日又发了一次,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收到回复.是邮件没收到,
还是邮件太多了来不及处理?

邮件发送日期

邮件发送日期

邮件发送日期

邮件发送日期

网友:
 控有拆过没?看样子像是升降通道电位器动过了!去检查下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貌似是舵机问题,楼主有没有试过其他舵机,我都是辉盛的。

网友:
微调开关没有居中?

网友:
有问题上论坛要比邮件快,
论坛人都知道;

楼主:
控没拆过,微调开关居中.换过同品牌不的舵机及不同品牌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没拆过,微调开关居中.换过同品牌不的舵机及不同品牌的舵机.
那就是电位器中立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6A遥控器,升降通道:   1)在一个方向调好后,如果关闭遥控电源,舵机会偏向一边,再次上电又回到调好的位置.
   2)不关遥控电源,通道反向,舵机会偏向一边.
   3)打上下舵舵量相差很大,换了几个舵机情况都是一样. ...

您好:
        第一个应该是设置了失控保护,后面两个问题如排除舵机的问题,那应该是控中点偏移,请与售后联系维修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