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370块钱的这款外销无副翼版怎么样啊?

楼主(2012-06-15):
想自己组个pro玩,买个飞越370块钱的这款外销无副翼版,改大侧板,升级金属件。。或者680块的这款,,正在纠结中。没玩过PRO,只知道这两款旋翼头不同,其他地方的区别到底有多大,请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同一厂家的不同价位产品   自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要考虑是否品质会差不多的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LS的意思是 质量都差不多,,,只是配置不一样。。。是吗?

网友:
省钱便是浪费的开始

楼主:
我有台sport了。。没折腾过pro,想搞回来琢磨琢磨,买这个回来有很多地方要升级,首先换大侧板,推力座什么的都打算换掉。不知道这个370的是否合适。。。

网友:
最好别买  便宜的那款,  我买过有副翼外销版    !!

网友:
便宜莫贪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意思是 质量都差不多,,,只是配置不一样。。。是吗?
你楼上的意思是即使是同一个厂家,价格不一样的产品质量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要不俺也做回小白,,买个370的试试。。。。

网友:
算了,小白鼠我已经做了。
    我买外销版的PRO的时候顺便把金属件也都买齐了。另外购置 冰人的螺丝+螺丝垫片;
这外销版毛病也不是没有,侧板切割留下的毛边没有处理好,尾蟹爪用了十字螺丝需要自行更换。
旋翼头精度感觉比飞越单买的还好,只是球头需要换成一体的。还有尾波、对转齿轴承也不是
封闭式的。记得买点传动轴固定轴承,反正包装盒里面我是没有找到。
    不过感觉就是自己升级也比买685的那套来的便宜。用起来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旋翼头不错就行了!

网友:
我的旋翼头后面升级7075的,到现在炸坏了2包横轴、一对相位器臂,但是桨夹中联依然坚挺。
要是换成飞跃的,桨夹早就上下串动得不成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