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NAZA无法启动

楼主(2012-06-15):
怎么我的哪吒装好了!无法启动
指示灯什么的都正常!一切都对
就是启动不了?怎么掰杆都不动!怎么回事?哪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
低手帮顶,不过你要把情况说清楚啊
什么配置  什么遥控 什么接收
估计是遥控掰干不到位,使点劲掰

楼主:
配置啊!机架式莲花的T580
电调是XXD好赢程序30A
控是JR9X2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面遥控器校准没?

网友:
帮顶了 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要设置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应该就好了,我刚开始就是这样的

网友:
在校准遥控器时,摇杆方向一定要正确(主要是方向舵),否则电机不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我用便宜的电调所以没用
要用好电调
我换了四个好赢就没事了!
谢谢各位回我贴的高手

网友A:
标题

楼上兄弟,新西达电调可以用的,但是要分开电源,先通飞控电,再通动力电,就可以启动了。
用好盈或者dji原厂电调就不用分开接电了。
有问题欢迎问我们。武汉兄弟航模店,dji湖北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新西达电调可以用的,但是要分开电源,先通飞控电,再通动力电,就可以启动了。
用好盈或者dji原厂电调就不用分开接电了。
有问题欢迎问我们。武汉兄弟航模店,dji湖北代理。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飞行中飞机偏航,可能动过遥控微调。那么在次扮杆启动是启动不了的,必须把之前微调回中!

网友(2012-09-12):
还是用好赢的好点

网友:
控微调回中才能启动,这个我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