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入了BC168,有好有坏 ~ ~

楼主(2012-06-15):
中午刚收到。
最近搬家累死了,简单测试一下。。

厂家解释说是老化测试。老化测试?测完还拿出来卖??
可以换机器,但是邮费得自己掏。现在真搞笑,别人的错误,还得自己来分担。。

风扇声音真心很大,很大!
4.4A充电,平衡线已经很热。
送的并冲板倒是不错。充电速度也很快,精度不比A6差,其实是一样。。放电功能蛮实用。。
顺便推荐兄弟们,DELL  12V 的适配器,便宜又好用!!就是脏了点。。

风扇上竟然积了一层灰,保守运行了20小时以上了。新机器??

风扇上竟然积了一层灰,保守运行了20小时以上了。新机器??

网友:
电源不错,我也刚入了一个,你的电源电压改了吗?还是出厂12v?我的叫卖家改成13.8V了,因为平时在家里要用它给车载电台供电,但是有个问题,这个电源输出线必须要接的长一些,不然上电接设备马上保护,你的有这问题吗?

楼主:
我的没改电压。。
先接充电器再打开电源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你改电压加钱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买那家老板人不错,改电压是免费的,但是哥们现在后悔了,总觉得通电后再接充电器容易保护跟改电压有关,弄得现在把电源引出线弄的超长(2米)短了就保护,线太长挺烦人的,呵呵,你说先接充电器再打开电源就行了,是把电源输出那里的两根细线装上开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不装开关无所谓(我有装,嘻嘻),先把充电器和电源连在一起,电源再通电。。
顺便PM一下你买的那家店。。
不知道你买的新不新。。

网友:
Balancing Current 8000mA 是个亮点!

网友:
看你照片我买的应该比你的略新,其实都是二手货差不多啦,能用就好了

网友(2012-10-24):
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