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对震动是否有些太过敏感了? 那话怎么说的来的,标题太小没人鸟

楼主(2012-06-15):
最新更新:已经调好了。把PID调到了适当的水平。虽然还有震动,但是悬停时四个电机转速稳定,没有大波动,也减少了震动的力度。

*********************************************************************

我手里有个四轴,油门到50%以上的时候,机架就有震动了,机架试过3种了,都是油门推到一定程度,就产生震动,拿在手里可以感觉到。轻负载时,比如30%油门能悬停时,没什么问题,很稳,飞着特别舒服。
但是绑上相机云台什么的,起飞1.5KG左右时,需要油门推杆到66%(10C油门第4格)的时候才能悬停,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油门大了,机架产生了震动,导致MWC受到干扰,电机转速上蹿下跳,很不稳定。

简单描述一下我的四轴:
桨用的是8块钱一对的彩色正反桨1045,不是FC的,是里面带说明书的,比FC的那种彩色桨要硬一些,做工也好一些。已经做平衡了。贴的纤维胶带。
机架是X600的机架,这款机架是用玻纤的电机座,一半固定在机架铝管上,另一半探出铝管,上面固定电机,用这个电机座后,电机的动力会顶住玻纤电机座,使电机座上弯,从而产生更大震动,我已经把这个电机座去了,直接再铝管上打眼,安装电机。效果要比玻纤电机座震动小。
目前电机已经反装,用的桨保反装。

设备是A2212,900多KV,20A天行者电调。MWC是cruis的标准版。
普通飞起飞重量940G左右。老油条云台,相机,图传,外加一块2200电池并联,这些加一块要500-600克。起飞在1500G左右。
仰俯副翼的PID是4.0, 0.003, 23

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
1)换桨,买了10块一对的仿APC1047,商家说打风无声,堪比原装,看评论说效果不错。看看能不能减少震动。
2)如果无法减小震动,只能调低PID,这样虽然能起到一定效果,但是稳定性会变差。而且并没有从根源去除震动,还是会有影响。

是否有其他人也遇到类似问题,大家都讨论讨论如何改进吧。

楼主:
就我一人有这问题吗?有问题的兄弟们跟帖啊

网友A:
标题

给飞控减震

楼主:
飞控是用尼龙柱固定在中心版上面的。
用海绵胶固定过,减震效果不好,还容易松开。

引用 网友A:
给飞控减震

楼主:
光看没人顶啊

网友:
好友发帖 过来顶一下  我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的D设的是多少?还有,最简单的就是去做桨平衡,贴点3M胶带就行,效果很好。

网友:
MWC 因为有加速度传感器,而加速度传感器对震动是比较敏感的,需要想办法减震

楼主:
大罗看内容就知道我发的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须的~~~~

网友(2012-07-19):
把I调大,可以克服震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把pid贴出来供参考下下

网友:
用质量好的泡棉双面胶,可以的啊,我就这么用

网友(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
是克瑞斯的对震动很敏感,,,,老乔的就没有这么明显。。

网友:
准备上mwc,在观察!

网友:
飞控板减震最好是用DVD激光头总成上的减震胶架!

网友B(2012-10-04):
14L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C:
减震太软了,不能用于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