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中的飞机如何收取起落架

楼主(2012-06-15):
 用FF9玩凤凰时,拨动开关G即可收取起落架;G5中却不行,总是带着起落架飞。

网友:
smoke飛機縮腳\發煙 及直昇機熄火降落 不知道 你的通道 是否有設置到~

楼主:
smoke飛機縮腳\發煙......菜单在哪?我的怎么找不到?

网友:
上面菜單controller>Channel Mapping... ~
這通道位置 設在FF-9的任何開關位置 ~

楼主:
设置在A开关了,可是起落架还是没反应了。

网友:
模擬的 或是搖控器 伺服正逆轉是否有調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都一一调整过了。还是不行。请问“3位置开关”是指什么?是否是指有上、中、下三个位置的开关?若是将起落架开关设置为FF9的某一开关,该怎样具体设置?

网友:
你在模擬的通道地圖 在撥開關時 裡面的游標 是否有跟著在動?

楼主:
开关“C”和“G”在拨动时,指示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都一一调整过了。还是不行。请问“3位置开关”是指什么?是否是指有上、中、下三个位置的开关?若是将起落架开关设置为FF9的某一开关,该怎样具体设置?

3Pos Switch 是2段開關 可使用 Norm \  Idle Up 1 ~2 (有定速器)
設在這開關 在搖控器裡 設置油門 螺距曲線 ~

楼主:
萬分感謝樓上的!

网友:
C和G有反應 再把開關位置 改在自己的需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