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造 求高手指点 求知识

楼主(2012-06-15):
本人学数控加工的,想自己动手加工一套涵道动力系统,然后自己做一个固定翼,想做一个12叶的扇叶,现在12叶的扇叶是不是只有90MM的涵道????求指点还有就是现在本人一直没有弄清楚各部件马达‘扇叶’风鼓是通过什么结构方式连接的,就是怎么固定在一起的。求图解
求高手推荐,12叶的扇叶,要配置什么规格的马达‘电调’电池
求指教

网友:
除了12叶和叶片直径你还忽略了螺距

网友:
建议先买一个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部件的螺距,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大米不多,唉

网友:
 你这个太牛了  空气动力学是门很深的学问,你这样搞是做不出来的!螺距,平衡,能耗,重量,重心,气流等等 缺一不可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山寨。如果你要研发的话,准备100万,然后联系蓝岱吧

网友:
那得有5轴的加工中心才行,自己做这个东西,没设备最好别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研究的就是德国的DMG的五轴加工的床子,对飞行从小就感兴趣,所以想研究一下

网友:
5轴啊,很了不起

网友:
有5轴了???

网友:
 5轴?牛了哦,只要会做,这种机器上做出来的涵道绝对是极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的就是德国的DMG的五轴加工的床子,对飞行从小就感兴趣,所以想研究一下

LZ应该不是在工厂里上班吧?一般地方用不起DMG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搞加工中心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还只用到了四轴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学数控。在校期间也动手做了一个微型五轴数控雕铣...DMG的确是比较少.毕竟...好东西

网友:
DMG 一小时500块本钱,谁这么奢侈阿

网友:
真是奢侈无极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不常用,我们是国家建立的培训基地,对外培训的

网友:
精铸 楼主你懂的 期待成功

网友:
水深了,支持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