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P900陀螺仪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亚拓的GP900陀螺仪说是可以连接额电脑设置,但是要用什么软件呢?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

楼主:
顶一个啊顶一个,来个明白人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用3gx 1.2版本的

楼主:
为什么要用3GX的软件呢?GP900没有自己的软件吗?

网友:
这么高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3GX的软件呢?GP900没有自己的软件吗?

因為把另外兩軸拿掉就變成GP-9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把另外兩軸拿掉就變成GP-900了
呃,这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亚拓说的?

网友:
GP900和3GX基礎上是一樣的,只是一個是單軸一個是3軸陀螺儀
GP900可用3GX V1.2的軟件調整尾陀螺儀的所有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