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亚托600N

楼主(2012-06-15):
没玩过电机模拟器累计5小时,入油直时间4月初至今
可以正四面,加前后左右侧翻。

亚托600N改得DFC,配置MB3.08,1257, 1290,发动机55HZ-R带泵

风神610,9254,401,ASP52,

问题出在风神,,ASP很好启动,怠速稳定,悬停热机后转速上不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风神用的老包装WAYPOWER30,感觉温度比新包装的高,另外主油针2圈位置,温度大约40-50多度
。悬停完,降落后油门收到底,发动机熄火,不知道是油得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副油针和怠速均默认值

网友A:
应该问题出在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出在发动机

是否富油,,悬停时候转速够,但持续1分钟后开始掉转速

网友B:
 你是三叶的问题...不是YT好风神差的问题... 三叶主针贫.副针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三叶的问题...不是YT好风神差的问题... 三叶主针贫.副针富了.

等试试看2圈还贫么

网友(2012-10-25):
路过,学些经验

网友:
模拟器累计5小时,
可以正四面,加前后左右侧翻。
太聪明了,高人呀!!!

网友:
1000收了你的风神,不出帮顶

网友(2013-02-21):
引用 网友B:
 你是三叶的问题...不是YT好风神差的问题... 三叶主针贫.副针富了.

估計他把行程大多在副針一段了..
加上三叶的化油器真的玩死人, 他x 的不穩定.
結果熱了 油就上不去.過熱而掉速,這樣下去環和機本身都很快掛掉.

先不要理副針, 把主針慢慢開大,油門曲線提高, 找出最高負荷時長時間不過熱的一點, 比如在地上100% 油門盡開, 負12度壓在地上, 保留1分鐘以上而發動機沒有因過熱而掉轉.慢慢開大主針, 直至開始富油而慢下來,就停止.
每次長油門100% 收回怠速時, 如果發動機先高後低 是副針富油了, 反之是貧油. 有時一收下來馬上熄火也是貧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