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天地飞7 出了个奇怪的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6-15):
今天我的天地飞7 出了个奇怪的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今天玩
模拟器
发现识别不出控。 把控立着 摇几下就认出来了。但是放平控 又会认不出。 很奇怪的问题啊。
人在外地只带了控 还没测试控制飞机行不行。 大大们见到过这种问题吗 有解吗?

楼主:
控拆了 2次 没发现接口有松动。

网友A:
 换根视频线

网友B:
我的天7前段时间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连教练口的小圆口的问题,不是接触问题,而是那个小圆口的内部问题。过段时间后怎么放、怎么插模拟器都不识别了。事后用到切开看了,没有脱焊,肉眼看不出问题,但是换了根小圆口到音频的线问题就解决了。你的情况我认为也是硬件问题~

网友C:
硬件问题,接口处接触不良吧。
我这边有两三个控也是这个问题,是线和控的接口处的问题,控拆开看也没有松,就是不行。后来重做了模拟线,就行了。

网友D:
看来线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E:
标题
音频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