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模,想淘宝买飞机的新手请进~~~

楼主(2012-06-15):
本人入模时间不长,仅仅只有一个月都不到,对直机理解也是一知半解,按理说我是不太有什么资格到论坛上发表言论,入模半月来感触很大,希望给那些想要入模,并在淘宝上准备购机的朋友一些建议和忠告,希望你们不要和我一样走弯路。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淘宝上那些玲琅满目的直机,眼花缭乱都不知道选什么飞机好,有时翻着翻着会发现 一款六通道甚至能飞3D的450直机,而且飞机又还大,带铝皮箱等各种配件,店家叫嚣着特价卖,乍一看才一千四五,高的不超过两千块,心里一着摸,挺划算的,于是动心就买了。练了几天模拟器,高高兴兴拿着爱机去草坪上飞,结果发现,好难操作,和模拟器里的感觉不一样,心想老板声称是调好的飞机了,先不管,装着练习架慢慢推油门,青蛙跳之类的动作。眼看着一块电池快飞完了,齿轮发出尖锐的声音,收油一看,天哪,机身侧板的螺丝怎么掉了四颗。果断收机机回家。问了店家螺丝掉了怎么办,店家直接发了一个链接“450螺丝包”,20元一包,号称450全套螺丝,这刚下单买完,老板接着发了两个链接,“螺丝胶”“450专业修机工具箱”,要修机必须得用这些工具,家里的那些五金用品全都没用。想想既然入模了,管它的,一口气买了。店家说,还要不要来点易摔配件,说了一大堆,心里想等炸机了再说吧。
收到工具,把螺丝装好,再次高高兴兴带着爱机到楼下飞,在地上匍匐前进没几回合,大齿盘坏了。。。电机直接空转,我的天哪,这是又尼马什么情况。后面在本地航模群里认识了一个老模友,带着机机去找他,他一看,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这TMD什么配置,锁尾舵机尽然用辉胜的,10元钱一个!!!飞机也没调式好,螺丝胶也没上,难怪才飞了一块电池这螺丝就掉了四颗。为啥大齿盘坏了,就是因为中间有个东东(暂时不知道名称)没调好,导至齿盘打划。再看看遥控器吧,实在没话说了,店家介绍说是2.4G,我也搞不明白好在哪,还带液晶显示器,想想也算是个高端货吧。后面才知道,用这种控安全性太差,淘宝上也就两百块不到。心里那个汗啊~~~再说说这充电器吧,老模友说这是简易充,电池一般充几回盒就容易坏了,坏了就又得再花百把块买新的,这又是钱,感觉自己掉进了无底钱坑里去了,心想这店家真够坑人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入模的经历,总结给新手的就是千万别买“到手及飞”的模型!!!!
第一,“到手飞”都是有店家自己买空机组装,用的配件全是相当廉价的次品甚至时翻新的,拿我的450来说,我自己小算了下,这些配件全部加在一起顶多一千块都不到,还带上了店家送我的各种铝箱,模拟器了。店家暴赚近500元,要是懂行,这500元能把全机配置提高一个档次了。

第二,都声称是调式好的飞机,我觉得这里面有玄机。从阴谋论角度来说,如果不调式,那玩家炸机概率就大,炸了机就得买配件,人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我既然在这家店里买的飞机,在不是很懂行的情况下,买配件多半还会再次光顾。看我的450,第一不上螺丝胶,第二,遥控器陀螺仪感度基本没调,难怪上天飞狂摆金鱼尾。第三,前面提到的那个东东没调好,导致虚位很大,大齿盘报废。如果你炸机回头问店家,他们一定说,发货前都是技术人专业调式过的了,直机本身操作难度就很大,新手上来炸机很正常~~~那也只能是自认倒霉。另外,大家仔细去看下那些“到手飞”套机的评论,你会发现太多的问题,很多人都反应,飞机起飞直接炸,都是没调过的。

第三,飞机的配置很垃圾,飞行稳定性极差,这加大炸机风险,炸机就得买配件,店家的生意自然,才能赚更我钱。等你懂行了,这些垃圾配置需要更换了,店家生意又来了,再一次成功把钱圈到。

所以,建意新人千万千万别买“到手飞”,刚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玩,什么都不懂,只想买过来在模拟器上练习下,飞个悬停,走走行线就行了,不搞什么3D动作,原来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会让你大跌眼睛。其实,直机组装并没那么难,自己摸索着就能装好,何况还有组装说明的,玩模型的乐趣也就在此,至于调式那就多潜水和论坛上的高手多学习。我现在,懂的也不是太多,但基本的维修还是可以,昨天自己大修了下,换了点零件,感觉更好飞了。呵呵

昨天还在淘宝上看到人有卖风神50直机,2980元到手就飞,还送这送那的,有了以上经历,心想这完全是把头架到刀上玩,那种配置玩油机那得多危险。尽然也有三十多个人在买,看了下评论,多半是骂的,有的说起飞后直接90度炸机,完全没调式过。

胡乱说了下心得,心手自己慢慢体会吧!!!

网友:
支持心得交流,

网友:
买个好控 JR 的 F的 都可以 飞机弄个塞斯纳练手 前提 先玩玩模拟器

网友:
不好意思 光看标题了 字太多 懒得看 不管玩什么 先玩模拟器

网友:
只能说LZ 你贪图便宜买了差的RTF

含FUTABA T6J,充电器,电池,舵机,陀螺仪,电机,电调都是目前主流的配置

T-REX 450 Plus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KX015083
[KX015083]
建議售價:¥3,700
會員售價:¥2,960
產品圖:
圖示1(新式旋翼頭組,兼具穩定性與運動性 ) 圖示2(新設計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圖示3(採用複合材質將上側板與伺服器固定座一體成型新設計 )
圖示4(新款四片式上下側板)圖示5(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圖示6(全新尾舵伺服器安裝座,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降低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圖示7(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
圖示8(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
圖示9(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塑膠彩繪機頭罩)

圖示10(亞拓T6 2.4GHz遙控器與R6GF接收器)圖示11(RCC-3SX鋰電分壓充電器)圖示12(450MX無刷馬達(3400KV))
圖示13(GP790 鎖定式陀螺儀)圖示14(325D PRO碳纖主旋翼)圖示15(DS41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6(DS425M數位伺服器)圖示17(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圖示18(3號碳鋅電池)
零件包總覽: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最佳機種,這裡亞拓特別針對入門玩家推出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T-REX 450 PLUS採用新款式的旋翼頭組,擁有卓越的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上下4片機身側板結構,並且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動力方面搭配亞拓高效率的450MX系列馬達,源源不絕的動力猶如裝上一顆強而有力的心臟;特別設計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全新電池固定座,特別整合電子變速器的安裝位置,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任意調整 。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油門螺距曲線、特技模式開關、D/R&EXP調整…等等,讓入門玩家不用花大錢即能擁有功能齊全的遙控器。
●T-REX 450 PLUS性能與其他450系列直昇機ㄧ樣,優異的飛行穩定性、順暢的動作反應、絕佳的操控手感,讓玩家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擁有高品質的飛行享受。
產品特色:
1.直昇機與遙控器是經由原廠組裝設定完成的RTF版本,完成充電後接上電源即可馬上享受飛行樂趣。
2.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15組模型記憶。
3.內建一般飛行模式與特技飛行模式,具備兩段D/R大小動設定。
4.使用強化塑料材質的新式旋翼頭組,搭配金屬旋翼頭固定座,結構強度符合3D飛行標準,並且擁有優異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
5.新款4片式上下側板設計, 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

6.較窄的下機身側板與底板設計,堅固強度也提升飛行動作的靈敏度。
7.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也降低了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8.搭載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9.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無段自由調整。(出廠預設值為5.5V)

10.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11.新設計的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12.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同時滿足美觀與結構的設計,尾旋翼夾座具有平衡錘設計,有效提升尾螺距變化的順暢度。

13.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彩繪機頭罩。
14.搭配3S 2200mAh 30C鋰聚電池及專用分壓充充電器,具備2A快速充電電流。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634mm
●機身高:224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1T
●傳動主齒:121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1:4.24
●全配重:約633g

商品配件:
●T-REX 450 Plus空機套件組X1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組X1組
●ALIGN R6GF 6動接收X1組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325D PRO碳纖主旋翼X1組
●450MX 無刷馬達(3400KV)X1
●GP79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AA3號碳鋅電池X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螺距規X1

网友:
标题

我认为调机难!

网友:
买了到手飞就等于是到手炸,迟早还是要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