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胶水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最近打算做一个收藏册,手头有一些0.1厚的透明塑料板,打算再找一些薄的透明塑料膜粘贴在上面,裁剪成册,这样藏品放在里面正面和反面就都能方便看清楚了(如钱币、粮票等)。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胶水把两种材料粘贴到一起?
两种塑料不清楚什么材质,也不希望用溶解型的胶水
胶水要透明的,比较美观,干了以后不能发脆(502不行),太脆太硬经常翻动会有影响

曾经发现有的书中间用的一种胶水很好,透明结实有韧性,但不知道是什么胶水

哪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无影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无影胶试试
-正解 ------------------他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假如是有机玻璃。可以用丙酮溶解有机玻璃碎屑,然后涂上,就可以黏在一起了

网友:
像相片过塑那样就可以啦

网友:
双面胶
试试无影胶吧

网友:
说的应该是透明pvc,可以用过塑机,也可以用高保真的双面胶,透明的,无影胶也可以,总之,种类比较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

网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制的手写版 胶粘手册 现在有时还看一看

网友:
用热合机吧

网友:
不用胶水,用鱼线缝。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用胶水怕刷不均匀,打算先用双面胶试试,方便操作,淘宝上面双面胶可以定制宽度。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喷胶”?3M的就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种塑料呢?有专门粘某种塑料到的胶水,如:ABS胶水.............

网友:
试试鸡蛋清,粘玻璃没问题,不知道粘这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