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是我电调没设置好么

楼主(2012-06-15):
之前新手撒也不懂买了个xxd电调便宜啊,现在跑船
电机
是30xx长度忘了,2S很正常但上3S油门最大2秒左右就停了过几秒又这样,怎么回事呢,各位大虾知道的说下

网友A:
说说你的电池,可能是过电压保护.
2S 3S 上不同电池组电调都要设置过的,你设置了没有呢

楼主:
哦,可能是没设置过吧,谢谢提醒

网友B:
要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