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P对震动是否有些太过敏感了 v2216超过60%油门 某个电机臂就抖到要死 剧烈共振

楼主(2012-06-15):
轻负载时,比如30%油门能悬停时,没什么问题,很稳,飞着特别舒服。
但是绑上相机云台什么的,起飞1.9KG左右时,需要油门推杆到66%的时候才能悬停,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油门大了,机架产生了震动电机臂抖到看不清了,电机转速上蹿下跳,很不稳定。

室内飞行貌似还可以~~ 室外真是像杂耍一样~~ 看的揪心死了

网友:
跟飞控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还是调试问题吧!!

网友:
电机不行吧,xa的机壁的确对震动太敏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控感度高了稍微有点风就开始电机反复加减速 狂抖 另外就是这个电机臂的设备加剧共振    我就不相信人家玩naza 的 都是用的碳纤桨 还是都是APC桨才不抖的啊 而且我都做过桨平衡了~~   我这个抖得50帧的1080p都 拍出来看不清东西了。。。

室内的话情况好的多  综合分析下来 飞控的问题是主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感度高了稍微有点风就开始电机反复加减速 狂抖 另外就是这个电机臂的设备加剧共振    我就不相信人家玩naza 的 都是用的碳纤桨 还是都是APC桨才不抖的啊 而且我都做过桨平衡了~~   我这个抖得50帧的1080p都 拍出 ...

用默认感度试试,NAZA用高感度在风里也抖

网友:
能常用默认的感度就可以,起飞重量变大时可以稍微提高点感度。
楼主提到机臂共振,更要检查动平衡,包括桨、电机,以及电机轴弯没弯。
普通的子弹头安装方式,因为桨平面高出电机很多,轴一点弯就可能有比较大震动。这个可以装上子弹头,让电机转起来看子弹头的边缘是否还是清晰的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是新买的v2216 从来没炸过怎么可能弯,  桨动平衡已经配到极致了

网友:
多大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2-07-22):
我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检查你的机架  不够结实再怎么平衡啊等等都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