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D这个切断器

楼主(2012-06-15):
今天看到安装空调的师傅用的这种工具切紫铜管,很好用

楼主:
D个超大号

网友:
牛人,建模速度不一般啊

网友:
以前装空调时用过,这个有必要D么

网友:
这个叫什么啊,那里有卖的

网友:
小型割管刀么,单纯使用的话就不需要自己做了。

网友:
小的才5元1个

网友:
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几元钱就可以买一个了,还D什么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真要做好的法,其结构还需要再优化,里面一些部分是加工不出来的,总之赞一个

网友:
几块钱一个吧!LZ是想D个高精度的?那麻烦帮我也D个。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截管器  前两天被我用坏了。

网友:
切水管子看见过  没必要做一个吧?

网友:
如果能用不锈钢做一个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有必要D吗?买一个算了!

网友:
这个我经常用,几种牌子里最好用的是史丹利的

我用来切不锈钢管,用过世达的、史丹利的、日本super的。切紫铜管都差不多,但是切不锈钢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主要是刀片对面那两个滚轮,那两个滚轮一定要硬度足够,这样才不容易坏。因为切管子的时候,切出来的切口是很锋利的,会把滚轮表面划出一道圆形的沟。世达的就不过关,切个几十次就不行了。日本super的倒是不错,价格高。史丹利的就比较好。而且这个刀片是易损件,有两种,切铜管的和切不锈钢管的。切铜管的刀片大概10元一个,是普通工具钢的。切不锈钢管的20多元,是高速钢的,上面有HSS字样。

这个东西不值钱,如果用来切紫铜管,去制冷店买,也就二十几块,DIY成本肯定不止,当然乐趣不一样咯:loveliness: 。DIY的难点应该就是在那两个滚轮,要淬火。还有手轮设计的大一点儿,否则切的时候费劲。日本super的这点上就做的不如史丹利,手轮直径小,切的时候手上费劲。

网友:
以前使用过。割锌铁水管的!

网友A(2019-03-01):
管刀,切管会收口,切钢管、不锈钢管慢而费力,不如角磨机切片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