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停转的都是好盈40A呢?

楼主(2012-06-16):
如题,是不是这个电调有缺 陷?

网友A:
过热!有一个过热保护!

网友A:
很多都是超负载了!

网友B:
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大家都认为好盈比XXD靠谱点,但又对JIVE、Schulze future等超过FPV整机价格的电调不感冒,同时也对Hacker、YGE、MEGA等超过飞控价格的电调也不感冒,同时也不削蝎子、好盈铂金等中端电调用于FPV。
所以,好盈普通版还是中等价位性价比不错的电调。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现在新版好赢天行者 支持4s了

网友D:
还是上好盈铂金版吧,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