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Lab HG-D660MG

楼主(2012-06-16):
INO-Lab HG-D660MG请教,舵机臂螺丝断中间了,有无方法取出,另外更换齿轮,和什么舵机的兼容或者型号。

另外请问用金属齿做油门问题大不

网友A:
用个锯条从输出轴中间锯开,螺丝机可以开个一字槽,加热金属大齿轮冒烟后,用一字起即可取出断掉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锯条从输出轴中间锯开,螺丝机可以开个一字槽,加热金属大齿轮冒烟后,用一字起即可取出断掉的螺丝

强烈感谢

网友:
这牌子听过 貌似tb上 1xx左右 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