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飛怎樣設置第五通的三段開關

楼主(2012-06-16):
NAZA未裝GPS可用第五通設換姿態或手動,但裝GPS後只有GPS及手動,求高手指點。謝謝!

楼主:
用的是天7

网友A:
一定要3个状态?那只能试试看混控了,或者拆开改电路。两种方法都有过帖子,找找看。
我没GPS,channel 5 用2档,设到GPS和姿态,这样既有失控保护,也能飞。

网友A:
这个帖子,混控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896

楼主:
謝謝!! 已設定兩段GPS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