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四轴电机锁止

楼主(2012-06-16):
整个四轴,在油门松到底的时候,三个
电机
停止转动,只有一个电机还在缓冲转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四轴三分之一油门还有两个电机不转。

网友B:
油门行程没有设置~~要四个一起设~~

网友C:
看看电调设置,我以前有个电调设置的电池不对,3个lipo,另一个镍镉,

网友D(2013-06-22):
我也想知道,油门打到底,还有一个在转,过会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