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是坑还是遥控器是坑么?~~~ 新手找老师

楼主(2012-06-16):
前几天刚买的250 送的一个CXCT6AC的遥控器带显示面板的怎么调也调不好  说明说也全是E文的 并且尾部螺旋桨很抖

昨天发帖求救有为大哥说 我被坑了 是飞机坑还是遥控器坑啊

还请各位老鸟指导啊     遥控器图片

楼主:
求解啊  大哥
被坑也要知道怎么别坑的啊

网友:
这控怎么这么像驰远6S

楼主:
是很像 不过我刚百度没找大下 载的中文版说明书 我主要是不会调遥控器 全E文 文盲了呀

网友:
这个有点不靠谱的~~~

网友:
CX250是比较靠谱的,这控要看卖你多少了,E文是正常的,除了天地飞和华科尔有中文,都是E文,这点其实不必纠结,那怕中文,你不理解意思也没用,等你理解了,中文还是E文无所谓了。
另外,这控能退就退了,控还是一步到位好,就算退魔卖也保值点。建议左手油门(美国手)

楼主:
哦   谢谢了哦~~~~  控的话 什么比较靠谱呢

网友:
DX8,要退魔通知一下,800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哦~~~~  控的话 什么比较靠谱呢

不差米 T8FG,dx7-8,DSX之类的,推荐DX和DSX,卫星接收,上无副翼 小鸡布线好整点。

网友:
cx也没什么   控也不是不能用  原来我还要没普用艾特的控飞cx250经常失控  我也有台cx250还不错 蛮好飞

楼主:
刚接触这种遥控器 很多设置上的东西都不懂我也没找到扫盲贴 很多英文便是不知道意思 套路还没搞清楚  现在还在摸索呀

楼主:
没搞清遥控器的调试套路换什么样的控拿着都像砖头

网友(2012-10-13):
还是看看再说吧!有空多潜水

网友:
800出dsx7带山寨接收,可以说是出单控

网友:
里面有全设置好的250参数哦,除了十字盘微调,说明书自己做的一本书,很厚,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