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小雕大部分为龙门圆柱轨??

楼主(2012-06-16):
在此论坛看了好多帖子,也挖了好多,发现大多数的雕刻机都是龙门或移动龙门的结构,移动部分也大都是圆柱加直线轴承,这样做刚性何在,为什么做立柱,燕尾式的廖廖无几???各位请各抒己见说说这些结构间的差异,给我们这些想做却徘徊在结构上的小学生一点建议……

网友:
雕刻机本来对刚性要求就不高,刚性好的是铣床。
雕刻机的要求,转速高,跑得快,加工面积大,立柱式结构加工面积小,燕尾结构跑得慢。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学机械的做雕刻机都没成气候,一个啥也不懂的游医无证做pvc的成气候了吗?

知道吉利为什么把沃尔沃收购了吗?

**说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网友:
大夫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学机械的做雕刻机都没成气候,一个啥也不懂的游医无证做pvc的成气候了吗?

知道吉利为什么把沃尔沃收购了吗?

**说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有胆量就会有产量。

网友:
一句话便宜好看为大,做的符合机械加工标准的话,价钱就脱离了淘宝能销售的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林大夫好像是做PVC的....
学专业的大学生没成功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太专业了,专业到只能想象出而无法做出.

楼主:
我觉得花了那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就应该做强悍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花了那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就应该做强悍一点的。
这个龙门圆轨的可以么

网友:
整兵备战做的是传统结构。
雕刻机和铣床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的机器主要是给小工厂用的,兼顾玩家,所以叫雕铣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每次下刀多深?我铣过一次,每次下刀0.3,噪音无敌大,怕被投诉,再也不玩了

网友:
上面雕铁的声音那叫一个柔和,比雕刻pvc板的声音都悦耳,真是一代神机
没有听过雕刻pvc板声音的朋友,可以到路边雕刻机门市听听,看看现场声音有多大,想想就知道雕铁的声音是多么宏伟了

网友:
想法越多,越难实施。要求越高,越难达到。循序渐进,终成大夫。

网友:
因为这是雕刻机 没人跟你说这是铣床,再说铣床也有移动龙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学机械的做雕刻机都没成气候,一个啥也不懂的游医无证做pvc的成气候了吗?

知道吉利为什么把沃尔沃收购了吗?

**说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一眼看到吉利把沃尔玛收购了,当场就服了。

网友E:
玩玩嘛 随便玩
圆导的间隙很大 一般与轴承配合就有3-5道通过力距和结构放大到刀具端在20道以上
有的玩家龙门机结构估计会超过50道的间隙     (光轴圆导轨 )
一般情况在超过20道以上搞金属是不太可能了  (光轴圆导轨 )
15道左右小刀搞搞铝合金没啥问题 但没啥精度  (光轴圆导轨配可调间隙软带滑块   或方型线轨)
5-10道可以搞搞钢件  (家用机或小钻铣的燕尾或精密线轨)
5道以内长期干钢件没啥问题 (工业机燕尾 硬轨 精密线轨)。。。

业余情况下
搞非金属的用圆轨 二手线轨
搞金属的用硬轨。燕尾。线轨。光轴加软带滑块。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 请勿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玩嘛 随便玩
圆导的间隙很大 一般与轴承配合就有3-5道通过力距和结构放大到刀具端在20道以上
有的玩家龙门机结构估计会超过50道的间隙     (光轴圆导轨 )
一般情况在超过20道以上搞金属是不太可能了  (光轴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玩嘛 随便玩
圆导的间隙很大 一般与轴承配合就有3-5道通过力距和结构放大到刀具端在20道以上
有的玩家龙门机结构估计会超过50道的间隙     (光轴圆导轨 )
一般情况在超过20道以上搞金属是不太可能了  (光轴 ...
间隙有配合空隙引起的,也有刚性引起的,刚性引起的让位占大头,所以你这个经验还是太模糊了点,小铣刀铣东西作用力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玩嘛 随便玩
圆导的间隙很大 一般与轴承配合就有3-5道通过力距和结构放大到刀具端在20道以上
有的玩家龙门机结构估计会超过50道的间隙     (光轴圆导轨 )
一般情况在超过20道以上搞金属是不太可能了  (光轴 ...
想说的被你说了。。。。能达到使用要求又价格低廉才能有市场。

网友:
钱!钱!钱!都是钱闹的!

网友:
业余条件下能加工出燕尾吗?还有立柱基本都有铸造的,铸造出来还要加工,这些都是业余条件下无法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倒是实情,加工条件和能力也许就是我们只能玩小雕刻机最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