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螺旋桨的

楼主(2012-06-16):
刚刚配了套小金星,用的三叶的25的发动机,JXF的桨9*5的尼龙桨,但是螺旋桨怎么都安装不上去!孔太小了,发动机的轴太粗,量了一下孔是5MM的,而发动机的轴是6MM,哪位老鸟油办法哈!我看网上卖的桨都是5MM啊!

网友:
我是用电钻扩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担心自己扩孔以后桨不平衡啊!是不是所有的桨中间的孔都是一样大的呢?

网友:
有可能你买的是电动桨,油动桨的孔都是不用扩的

网友:
如图买一只专门的扩孔器,甲醇发动机常用的四种轴心规格全部通用。

楼主:
买的桨是油动的,但是孔直径只有5mm,而轴是6mm的,楼上推荐的扩孔器倒是不错,谢了哈!

网友:
扩孔器,很简单

网友:
用一把一字改锥(螺丝刀),一边拧一边往里顶!用钻头也行,怕偏两面拧或钻。没那么邪唬!

网友:
5楼哥们的扩孔器哪里买的啊?麻烦PM个淘宝链接吧,谢谢

网友:
这个扩孔器不错

网友:
6MM钻头加手电钻即可,建议还是买一个手电钻,以后用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