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16):
不懂什么叫右拉什么的?我有个塞斯纳747-1装了几次 头坏了 我又修好了 但是
电机
有些稍往下低头了 不知道这样的话能不能飞起来呢?

网友A:
电机架需要右拉和下拉,如果电机已经有些往下低头的话,那你只需要处理一下右拉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电机座的左侧(以鸡鸡自身的左右为基准)和机身连接之间加上两个一定厚度(一般有2毫米即可)的垫片就可以实现电机右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