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加长尾垂翼,有图有真相,也有一个疑问

楼主(2012-06-16):
自制了一个加长尾垂翼,也有一个疑问,我看很多模友使用练习架上的泡沫球接在尾垂翼上,以加长尾垂翼减少尾桨扫地,我这样做了一个加长措施,也还好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会不会这样的加长尾垂翼没有泡沫球那样有接地时有减震效果而当落地较猛时反作用力这段尾轴或者尾波??
1、原尾垂翼上两边粘上双面胶,以固定铁丝也让接上去的铁丝不会滑动。

2、准备的加长铁丝

3、接上去的效果

网友A:
感觉还是插球好点

网友B:
好好练技术吧.连降落都要尾桨插地你没前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插球好点

练习架上的球舍不得@@练不熟悉动作的时候还是要装上的@@
不过今天准备找找长一点的小塑料管,准备把铁丝换塑料管,那样也许
韧性会好点也能减震@@

网友:
这样固定不住的,尾着地两三次就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架上的球舍不得@@练不熟悉动作的时候还是要装上的@@
不过今天准备找找长一点的小塑料管,准备把铁丝换塑料管,那样也许
韧性会好点也能减震@@

干嘛非得插那个球啊,硬一点的泡沫有木有?有木有?有的话插一个吧,不是一样滴嘛
如果用铁丝,干嘛不在你现在铁丝的基础上,把铁丝弄长一点,最下面弯成90度,向尾桨方向延伸到尾桨下方,不是更能保护尾桨嘛,开动脑筋啊

网友:
我是用炸坏的碳桨,目前位置,怎么炸鸡,尾垂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练技术吧.连降落都要尾桨插地你没前途的.

这只是一种在成为高手之前减损的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练技术吧.连降落都要尾桨插地你没前途的.

这位兄弟太狠了,不过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哈哈。。。。。。降落,可以贴近地面保持螺距打熄火,这样柔和

网友:
这不是带着LP入魔的哥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架上的球舍不得@@练不熟悉动作的时候还是要装上的@@
不过今天准备找找长一点的小塑料管,准备把铁丝换塑料管,那样也许
韧性会好点也能减震@@

前两天闲的把练习架上的球装尾巴上了,结果本来好好的尾巴抖得厉害,又让我拆下去了
本来尾垂一点重影没有的,装了球,左右抖动这个厉害啊,郁闷得很
反正我降落也打不到尾巴,本就不该装~~~~~

感觉如果尾垂延长直接碰地,会导致尾管受力,不是什么好主意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模拟器上多下去点功夫不必如此麻烦。

网友(2013-12-15):
这样落地如果落不好,会不会把尾管震弯啊

网友:
尾巴加球对振动有放大效应。还是好好练技术减少炸鸡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