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狼星加油低头问题!

楼主(2012-06-16):
装了天狼星,加油低头,把
电机
上扬了一点,效果不明显!
各位买了天狼星的摩友不知道遇到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貌似应该向下点吧

网友B:
后推机都这毛病'把桨的位置抬高点可以解决'但是电价效率受影响

网友C:
拿在手上,推油低头应该属于正常的.因为没有机翼的升力.飞在空中推油低头是推力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