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devo10的油门显示问题

楼主(2012-06-16):
已经在“系统菜单”的“摇杆模式”选择了模式二
在“主菜单”- “功能菜单” - “逆转设置”下面的“升降舵”和“油门舵”都设置了逆转,这时候往上推左手摇杆,斜盘
舵机
臂三个都是往上的。
但是,屏幕显示当左手摇杆在最下面的时候,屏幕显示油门是100.0%,推到最高显示0.0%。这样正常吗?
如果把“系统菜单”的“摇杆方向”里的“油门”改成逆转,则屏幕显示和摇杆方向是相同的,但在开机的时候有报警,显示“油门摇杆”要把摇杆推到最高才能开机。

网友(2012-07-19):
油门曲线错了吧?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d10 你看看有个行程那那里

网友A(2012-08-26):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
固件是最新的0.6
油门设置逆转后,油门摇杆在最下时,此时控屏幕显示却是100%,摇杆往上拨,数值显示变小
感觉是华科尔的固件出bug了,数值显示反了,虽然不影响实际使用,但会不会过段时间后再看到导致误解甚至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