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utaba 10chp和10cp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6):
请问 futaba 10chp和10cp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0chp 是可换高频头的,换不同的高频头能工作在不同的频率。10CP不能换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hp 是可换高频头的,换不同的高频头能工作在不同的频率。10CP不能换是2.4G的。

乱说..CP不能换高频头...那10CG怎么回事?
CAP.CHP和CP只是一个字区别.其他没什么区别.可换高频头的....CG..CAG...CHG一样,是不可换高频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
不好意思记错了

网友:
AP是油门有一格格的感觉飞固定翼,然后默认模型参数固定翼。
HP是油门顺滑的飞直机,默认参数直机。
P貌似多带一个油门压片,可自己换。
A/H/P真没什么区别,就是油门压片不一样。

凡是带G的,后盖是平的,2.4G天线从原72M天线插孔出来,不能换高频头。

网友:
10C是PC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