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XG8的控里面的哪项可以调循环螺距?

楼主(2012-06-16):
昨天一量  副翼正负10度,,前倾后倾大概到12度了,,,知道的教教我吧  谢谢了!!
  这是我QQ343711605  或者留下你的QQ  !
  我选择十字盘是1S  就是普通模式的 !

网友:
无副翼系统十字盘选择1S,有副翼系统要选3S.无副翼的循环螺距在无副翼系统里面调,V BAR,ZYX等是用电脑调,MB就看灯的颜色调。有副翼机型的循环螺距用遥控器在十字盘混空里面调整 (SWAH MIX)。如果你是飞3D12度循环螺距是没问题的,我的LOGO用V BAR,系统确认了8度循环的位置,实测副翼和升降的最大循环螺距都超过12度,450用MB系统确认6度循环螺距位置后,实测循环螺距有13度。飞3D感觉非常好

楼主:
我的是zyx  他这里面那个是调循环螺距的啊

楼主:
是这个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