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这种配置的机机如何配电池?

楼主(2012-06-16):
我的机机配置是:北西 extra 260 epp sc ,翼展1米,朗宇2216
电机
1100KV+好盈40A+4个9G金属齿
舵机
,原来用双天天11.1V 1300mah 20C
电池
(飞机全重780克),但只能飞3分钟左右电池单片电压就到3.8V,电机烫手,电调温度比较低,想请教一下这种配置好吗?电机为什么会烫手呢?用什么容量和C数的电池比较好些(现在想用双天天11.1V 1700mah 25C)?
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你这个问题 电机烫手跟电池没任何关系,应该跟浆 有很大关系 具体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浆 我就不知道了 哈哈

楼主:
哦,我的桨是HY 1047的!电池飞了十几个起落就有点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