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F18.不敢飞,先请教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2-06-16):
之前做过板机,剩下很多边角料,后来找到一张18的像真机图纸,于是就把他做出来.但是由于之前的板机都炸了,没什么信心,所以还是请教各位大神再作改进.对于各位的每一个意见我都感激不尽.要图纸的可以留下邮箱.
这架F18的配置是2212电机KV2200
                      5045浆
                      30A电池
                      2个舵机(没有多余的舵机只能凑合着)
                      3S电池1300,说是40c但我想应该只有25-30
                      全重490±10
                      天6接收和控
对于18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怎样调会更好的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整机照.重量490±10

整机照.重量490±10

电机2212KV2200

电机2212KV2200

浆5045

浆5045

电池

电池

电调30A

电调30A

重心

重心

全动尾

全动尾

nEO_IMG_照片

装轮子后调平

装轮子后调平

nEO_IMG_照片

浆离地的距离(不知道够否)

浆离地的距离(不知道够否)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自己扭的转向轮

自己扭的转向轮

nEO_IMG_照片

前轮

前轮

nEO_IMG_照片

尾轮

尾轮

网友:
LZ用的是全动的平尾,用尽可能小的舵量来飞吧。
动力应该没问题,这马达可以用到5*5或6*4的桨的。不过首飞调试好后再换不迟。

楼主:
这都是个问题。我怕尾巴受不了!有其他办法改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都是个问题。我怕尾巴受不了!有其他办法改进么!至于浆我以前用6030,但不好飞,而且噪音很大。换了这个好了很多

网友:
合适就好,不一定要用暴力的动力飞的。另外,高转速的桨质量参差,有条件就用好些的硬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请教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装轮子。要的话该怎样装比较合适

网友:
战机一般用前三点的起落架。这飞机这么小,怕是不好装。
如果装,后轮在重心后2厘米左右,前轮不要太高,让机身保持水平即可。前轮的转向,请搜索一下论坛,不好说。

网友:
LZ你这个机的翼展是多少啊?我做的和你一样,怎么比你重那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翼展72.我有些些部分不是用KT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