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亚拓启动器。。求教老鸟

楼主(2012-06-16):
想买个亚拓启动器。。但是淘宝有无数种型号。。但是样子都一样。。想请问老鸟型号K11312039 、
HFSSTQ01 、 HFSSTQ06 、 HFSSTQ02 、 这些型号都不一样。。有什么区别。。还有是不是启动50
发动机
和90发动机用的
电池
不一样。。求教

网友A:
  沙发!飞电机的帮LZ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的过瘾啊。。 那声音听着会上瘾

网友B:
HFSSTQ01/HFSSTQ06 这两个是直升机版本,差别就是06是全黑色的,01是黄黑相间的
HFSSTQ02 是固定翼版本。
固定翼和直升机版本启动器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里面带的头不同。启动50和90的电池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都是使用11.1V的电池

楼主:
感谢楼上老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