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尾传动轴杆

楼主(2012-06-16):
新人新装的450PRO,转动顺滑,才试飞没多久,突然半空自旋,立即下降,损失脚架和一片大桨。检查发现尾管和尾管固定座相互结合处发热。说明此处有摩擦,但旋翼还是能轻松转动。拆开后发现是尾传动轴杆有问题,本应紧密连接的杆头(十字头部分)和杆体却可以转动,已经露出销子孔,有磨碎的金属屑(另一头好的是看不见销子孔,也不能转动)。换掉坏的东西和尾传动轴杆,又试飞,相同的问题又出现了。新人求教 是产品质量问题 还是 本人安装,调试没到位,请不吝赐教。

露出销子

露出销子

转动的销子使杆体“怀孕”

转动的销子使杆体“怀孕”

这是没有松动的

这是没有松动的

网友:
你这个是YT原装的嘛?我的怎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飞越的,看来我也要拆下来看看了

网友:
转动的销子使杆体“怀孕”

很会形容吗

网友:
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A:
钢比豆腐还软 飞越的250主轴我是领教过了的 一碰点就弯

楼主:
不是飞越的,我不干乱砸人牌子,树一个口碑很不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建议你用fy的

网友:
飞越传动轴,540起落,中间炸坏过一根,这根一直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C:
飞越的有插销吗?骂人线看看清楚,富丽的吧,富丽有插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有插销吗?骂人线看看清楚,富丽的吧,富丽有插销

上面说了,不是飞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比豆腐还软 飞越的250主轴我是领教过了的 一碰点就弯

软式有道理的,不坏主轴,坏舵机或者其他你愿意么?

网友:
飞越没有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