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打孔

楼主(2012-06-16):
铝材固定直径7.8mm的光杆,紧配合(配合深度不超过10mm)钻头选7.5mm规格,是否合适?
铝材原来有个约6.5mm直径的通孔,不够大。工具为手电钻。没有台钻

担心孔开得偏大,希望一步到位

网友A:
手电钻你想一步到位钻好孔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台钻,7.8你也得用铰刀过一下,除非你用锤子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你想一步到位钻好孔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台钻,7.8你也得用铰刀过一下,除非你用锤子敲进去.

感谢回复
打算压进去,精度上要求不高。 我是考虑到手钻精度差,
不知7.5mm的钻头 是不是还选得偏大了点

网友:
铰刀比较稳当吧

网友B:
6.5 的孔 7.5的钻扩   一般也就7.5了

过盈0.3

7.8的轴估计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 的孔 7.5的钻扩   一般也就7.5了

过盈0.3

7.8的轴估计下不去

哥们!木有台钻  木有绞刀啊
是想手钻拿不稳 ,  7.5的钻头 是不是正好晃荡出个7.8的孔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木有台钻  木有绞刀啊
是想手钻拿不稳 ,  7.5的钻头 是不是正好晃荡出个7.8的孔来

恩,晃荡出椭圆来的可能大,甚至连圆都不是

网友D:
LZ,千千万万不要用手电钻,用了你就后悔,把材料也弄坏了,我就是深受其害。一定要弄个台钻搞。再不行淘宝花200元买一个台钻也不亏。手电钻只适用于5mm厚以下,超过厚度就会打偏-----不垂直!再或者外加工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千千万万不要用手电钻,用了你就后悔,把材料也弄坏了,我就是深受其害。一定要弄个台钻搞。再不行淘宝花200元买一个台钻也不亏。手电钻只适用于5mm厚以下,超过厚度就会打偏-----不垂直!再或者外加工花点钱也是 ...

非常感谢!
既然同学们都这么建议  那我找人用台钻吧。 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千千万万不要用手电钻,用了你就后悔,把材料也弄坏了,我就是深受其害。一定要弄个台钻搞。再不行淘宝花200元买一个台钻也不亏。手电钻只适用于5mm厚以下,超过厚度就会打偏-----不垂直!再或者外加工花点钱也是 ...

对滴!

网友:
不信的话你也可试试,试坏了别说没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