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炸!炸!

楼主(2012-06-16):
我是个新手,模拟器也飞了半个月了,在模拟器上能够较好控制飞机平飞和起落,基本10次定点降落能成功7次。用的是FMS模拟器。。
可是我的好小子1000一上天,就怎么也控制的不好。而且只要有一点点风飞机基本就失控。。每次上天飞不到2分钟就炸下来。。。难道好小子1000的抗风性这么差。。求助啊

网友:
楼主,我飞翼炸的也相当的惨!

网友:
我今天飞A5手抛,滑草都炸,炸了5次,还是多练模拟吧,模拟练熟练成跟本能一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吧,跟LZ一样有点风就转不过来,没合适场地飞着压力大,我都是飞一圈就炸

网友A:
 新手飞,首先要放松,不要死抓遥控杆,用一个手指轻推就好了,始终要让遥控杆居中,这点非常重要!飘飘滑翔性能非常好,你只要加油,不会炸下来,炸鸡都是误操作引起的!舵量在遥控器里设置低点,就是EXP.调整到70左右最好!降落时,不要动任何舵位,放掉油门,飞机自己就飘下来了。方向舵最好和副翼用Y线连起来,接在副翼通道,这样转弯时反向偏航要轻点,容易掌握方向,抗风性也有所加强!祝早日爽飞,克服心理关很重要,刚刚开始,都是太紧张,模拟器上练的动作都变形了,你只要记住,始终让飞机保持平衡,转外拉升降,遥控杆始终居中,飞机就不是那么容易掉下来的!

网友:
模拟和真实飞行是两个概念,刚上手飞,炸机是必然。
一定要多飞真机,不断磨练、总结经验,逐渐减少炸机。

网友:
10次定点降落能成功7次?技术差太远了,老鸟基本百分之一百,是在模拟器上飞一百次,只要不故意炸,飞航线降落基本不炸。 ,继续练习吧,油门10秒,关油门,飞机能安全降落就可以上真机了,熄火降

网友:
模拟器还需多练啊,真机刚开始都这样哈,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首先要放松,不要死抓遥控杆,用一个手指轻推就好了,始终要让遥控杆居中,这点非常重要!飘飘滑翔性能非常好,你只要加油,不会炸下来,炸鸡都是误操作引起的!舵量在遥控器里设置低点,就是EXP.调整 ...

非常中肯,感觉新手练模拟器就是为了熟练到不用想就知道怎么转弯,练成本能就可以放心飞了,新手炸机大多数都是大油门副翼舵量掌握不好(说实话跟模拟器差别太大了)然后来回调副翼然后脑子就乱了甚至一片空白了,就看着炸机了
另外你说的副翼用Y线和方向舵连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吗,我2副翼用Y线连了,在接Y线连方向舵也可以吧,还用其他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舵量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中肯,感觉新手练模拟器就是为了熟练到不用想就知道怎么转弯,练成本能就可以放心飞了,新手炸机大多数都是大油门副翼舵量掌握不好(说实话跟模拟器差别太大了)然后来回调副翼然后脑子就乱了甚至一片空白了, ...
不用其他设置,就是方向通道空出来,假如你是副翼2舵机,就用2条Y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舵量怎么调啊
你用的啥控?中文的看说明书,外文在 D/R EXP选项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