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恒力4822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2-06-16):
刚买的恒力4822电机,用来替换以前XA650上的原配电机

可是比划了半天,就是没法装上去,请装过的朋友教教我怎么装。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新款的还是老款的??

楼主:
我的是新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款的底座貌似是攻丝的。你需要找跟长的M2.5螺丝从电机座底下上上去。。记得打胶。

楼主:
谢LS兄弟

我手上这几个确实是底座攻丝的

那没有攻丝的老款怎么装?把电机轴拆下来,装好电机底座后再装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解

网友:
在大疆的地盘讨论XA的东东··· ····我顶你!

楼主:
偷偷说一下,我用的NAZA。呵呵

楼主:
拆不开4822电机轴上的卡簧。却发现XA650电机座是M2.5的,4822的丝口是M3.0的,貌似可以直接从650的安装座直接上一根M2.5的螺丝,然后穿过4822电机座,最后用2.5的螺帽固定。等我去淘宝买几颗螺丝来试试。

谨记上螺丝胶!!

网友:
回复 楼主:

4822的底座,,不是拆卡簧的啊。是侧面有螺丝固定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一直关心

侧面确实有个螺丝,拧下这个几米螺丝后,随便摇了两下,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0。0 新款的还是老款的?
新款的不能拆。老款的才可以拆。

楼主:
哦,我的是新款的了。应该是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不开4822电机轴上的卡簧。却发现XA650电机座是M2.5的,4822的丝口是M3.0的,貌似可以直接从650的安装座直接上一根M2.5的螺丝,然后穿过4822电机座,最后用2.5的螺帽固定。等我去淘宝买几颗螺丝来试试。

看来只能先试试这个办法了,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也许是新款底座设计的缺 陷。

网友(2013-11-23):
搭车出四个恒力4225,KV390,铁盒包装和配件都在,600包邮(最好上海本地当面交易)电机成色见照片(照片拍后一直没飞过)。
第一次飞的时候一个桨没拧紧, 没有起飞 在草坪上翻了,后来一直飞没炸过。因为想升级能挂单反的6轴,所以出掉。
QQ:546789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