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恒力4822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2-06-16):
刚买的恒力4822
电机
,用来替换以前XA650上的原配电机
可是比划了半天,就是没法装上去,请装过的朋友教教我怎么往XA650的电机座上装啊?
谢谢了

网友A:
拆了原有的电机座,直接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B:
恒力的4822有新款和老款,电机座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谢LS兄弟关心,我买的4822是新款的
初步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M2.5的长螺丝穿过650的安装座,电机座这边用螺帽来装。因为650的安装座是M2.5的丝口,4822电机座的丝口是M3的丝口。
不知道这样安装的话,强度够不够。或者还有没有其它的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