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DFC

楼主(2012-06-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弄了一套,亚拓还是很不错的,250->250se->250DFC,始终不忘记250的玩家。 DFC用在大鸡有点脆弱,用在250这个级别可以说是最完美的无副翼机械配置了。
这个DFC比原来无副翼头有改进也有不足:
1)原来的无副翼球头螺丝是1.5mm ,倒飞炸鸡很容易断,而且断了就取不出螺丝,整个桨夹就报废了; DFC螺丝改成2.0mm,强壮了很多,很难断螺丝了。不过我还是按照原来无副翼头的方式将DFC连接螺丝改成M2x16,再用防松螺母固定,这样无论如何损坏都可以将DFC拉杆从大奖夹拆开。
2)250首次采用类似450的拉杆,改变拉杆长度可以不用拆球头扣,用尖嘴钳或者小扳手拧DFC的六角拉杆就可以很方便改变拉杆长度,消除双桨
2)主轴的限位环变成固定在主轴上,这样的改动的好处是不会移位,3d飞行时螺距准确。坏处是主轴的强度降低了,原来不可能炸弯的3.5mm主轴现在中间缩窄了,被炸弯的几率增大。而且这样做实际增加了加工复杂度。假如有山寨版的主轴,我还是希望按照原来的模式,将主轴和限位环分离,只要主轴长度响应缩短即可。
3)横轴还是2.5mm,  不够强度。只能自己换3x6的轴承,再用 GAUI的255/X2横轴或者M3x35螺丝作为横轴。

总体而言,这个DFC相当不错,让250主旋翼部分动力更强,精度更高,值得入手

网友A:
看到中联的字,我邪恶的笑了。。。。

网友:
唉,横轴还是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中联的字,我邪恶的笑了。。。。

你太邪恶啦!

网友:
中联什么字?

难道是  对齐! 二百五 大粪虫?

网友:
 很想入台250 大粪虫玩玩。

网友:
连250都DF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中联的字,我邪恶的笑了。。。。

我也邪恶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