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舵机超级怪异的休克,紧急求救!!!

楼主(2012-06-16):
450调机,工作进行的一切正常,当调完循环螺距该调浆距的时候,螺距
舵机
突然不动了,怎么打摇杆都毫无反应,其他舵机都工作正常。检查线路完好,把舵机插头换到其他插口仍然没有反应。死活也不敢相信调机救能把舵机给调的不喘气了吗,请高手.大仙们会诊!!!

楼主:
补充
循环螺距该调浆距的时候改为正常及3D的螺距和油门都调整完毕了,按照步骤就开始调整GYRO SENS,发现感度通道没有设置正确,从新进入系统菜单更改DEVICE SEL中GEAR为GYRO SYS。螺距舵机不工作时候改用其它舵机都试过接收的AUX2通道是正常的,将螺距舵机换到AILE和ELEV上试,都没有反应!
备注:本人使用XG7控!

网友A:
看来是舵机坏了。如果是用了很久的舵机,也属于正常。调机的时候挂掉总比在空中挂掉幸运得多吧

网友B:
 可能是电机挂了,可以自己更换一个上去就好了,410m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死了,二手区有人收尸体,为了耐用,新手进阶老鸟的阶段,如果不追求3D,就换65.
410M是牺牲寿命换取性能。

网友D:
1.看看是不是舵机线被侧板磨破短路
2。拆开看看是不是舵机线开焊了
如果都不是,测试也没反应,那估计就是舵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