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列悟空无故炸鸡惨案,请假行僧来看看下。。

楼主(2012-06-16):
今天下午,第三个起落,配置4000毫安3S ACE电池,几乎全新的(3个起落)上天3分钟不到,四个电机同时停止转动导致炸鸡,损失X650机架,基本没得修碳管都断完了,够普若2镜头报废,5.8G图传报废,GPS不知道坏没有反正被炸了 。用的是悟空原装电源模块出来的T插连接电池,而且炸鸡后电池仍然有12.4左右电压,希望DJI的工作人员来解释下,我也能理解电子产品都这样没有绝对的保险。希望给我一个返厂检测和维修悟空飞控的方式方法,谢谢。最后上个炸鸡图损失那是相当惨呀。。。。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至电调电源总线断路.(检查接插件是否良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图中来看,,,碳管没断,倒是断了3个电机座?脚架2个报废,挂载杆一个报废。。

同时停转的时候WKM 的LED灯是否有闪?

楼主:
LED灯有亮就是没有动力了,还在爬升过程中

网友:
路过,看你的情况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顺便问几个问题,呵呵……
什么电调?电调设置的电池类型设置的什么?电调设置的低电压保护模式是什么?电调设置的低电压保护级别是多少?多大载重?电池压降是多少?

网友:
成碎片了都

网友:
测测线,是不是哪里有虚焊啊。

网友:
云台舵机有没有单独供电??

网友:
又一例,又将会不了了之!

网友:
擦。我的在岛上竟然失控。可能真是电磁环境太复杂。我打舵飞机都不按我的方向来动作

网友:
唉,看着都觉得疼,肉痛。
好几千没了。

网友:
飞行数据呀。。。咋就不能有呢?

网友:
 我滴个神啊 这。。这。。这是拿CNT炸的吗?

网友:
还好,不算惨

网友:
没玩过这东西,不过电子倒是懂点,如果是4电机4电调,同时停转的可能性就只有接收机或者控的问题,或者飞控板的问题了,可怜的小白鼠啊。。。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A:
看着就心疼,如果别卖那么贵可能还好点,买它是有因为它稳定可靠,往往有时候太不可靠。如果是电调的问题应该开始就出问题,或其中某一个出问题,不会同时出问题,应该让dji给个说法,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好赔偿损失,当初卖你的时候榔头举得高高的,宰你没商量

网友:
等着被移贴吧。。。。。。。。。。

网友:
看看电调设置的低压保护。

网友:
最近WKM事故率真高啊...........

楼主:
4个电调是绝对没有设置低压保护

网友:
够惨的…唉…几千大米飞了

网友(2012-09-17):
3S的电,3分钟下来还有12.4V?这个电池有点神,检查下电池内阻吧

网友:
同时停转,我估计电的问题最大,不在飞控.

网友:
不可能是飞控,电调,电机的问题,建议检测:
1,供电总线
2,飞控供电线路和电源
3,接收机和发射机
4,t型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心疼,如果别卖那么贵可能还好点,买它是有因为它稳定可靠,往往有时候太不可靠。如果是电调的问题应 ...

这情况不可能是飞控的问题,不要一有问题就说到飞控的问题,还是好好检查动力系统吧
短路、接触、电调等都有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
跟我炸的样子差不多,我的是射桨了,DJI的桨

网友:
惨啊 直接炸成零件了

网友:
慰问一下~~!任何事故归根到底都是人为的,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因WKM本身不完善或某些缺 陷导致典型炸鸡的大有人在,但4个电机同时停转的情况还头一回听说,希望楼主仔细排查原因,大家共同关注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的同样的情况,S800+WKM。刚起飞悬停了1分钟后突然失去动力 全部停转,损失一只桨。在地上捡起来 一人举着接着试一切正常,请有知情人员告诉下什么问题。补充下,我跟我朋友同样的配置 同样的载重 哪哪都一样,参数都一样他的没有问题。而且肯定不是过热因为这是今天第2个起落的时候出现的情况,我飞完第一个起落让它休息了1个小时。本来今天要做航拍的,幸亏没有直接上,希望DJI人员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S800我是6个电机同时停啊

网友:
在补充下,我电池是测完电换上的满电,机臂上的灯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B:
情况跟我的一样,在广播电视大楼旁边炸鸡,100米高空直接拍水泥地上,脸都丢尽了

网友B:
直接停转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网友C:
我的经验:机器没毛病,原因是已经是飞了第三个起落了,电池能量消耗接近底线,飞机飞得太高太远,操控失灵所致。由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炸过三次机了。刚刚明白。

网友D:
我觉得是电调问题,我之前出现过一个电机停转的情况,后来换了个电调,就没问题了

网友E(2013-03-31):
我的jj才修好,哈有心理阴影,看了你这惨样我都不太敢再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