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WC pid调节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6):
调试pid的时候,p=10;i=0;d=40(自己感觉基本上与参数无关,关闭自稳,定高等)。当侧动四轴的时候,有的
电机
会出现转一会停一会(四个电调同一调过油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怎样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呵呵,有人看没人回答,自己解决了。

网友A:
我也刚入手四轴,研究了两天还没试飞。有电机停转是正常的 证明传感器工作正常,可以自稳。不过先要进行水平校准,为保证飞控板的水平度,用水平尺辅助调整效果不错。

网友B:
是否是左打副翼时左边两组电机停转,右打副翼,右两组电机停转?如果是这种情况,把固件参数里的怠速油门调高即可。我原来1150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调到1200后解决了。打副翼,反向的电机会减速而不是完全停止

网友A(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